[开发工具]
JLINK V8不识别了

楼主:
我的JLINK v8不识别了,我网上搜解决办法。
先短接ERASE,后短接TST,都是照着网上说的干的。
安装了软件

我用第一个软件

选择AT91SAM7S64,

点击连接

提示ID不对。
我用第二个软件,
先打开软件

插上JLINK,烧写按钮不变为有效。
我选中auto-mode,再取消,烧写按钮有效了,可是点击
不反应。

请问大神,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点评):
买个新的试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这叫什么法子?我想把这个旧的救活。

网友B(2023-05-28):
删除时把之前的安装文件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除时把之前的安装文件删掉

这一下没有链接了

网友C:
检查J-Link V8和目标板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
重启电脑试试

楼主:
现在搞好了

网友E:
需要安装jlink的驱动程序

网友F:
请确保J-Link V8支持目标芯片的调试,同时还需检查芯片是否正确选择,如芯片型号、主频等参数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G:
可能是由于硬件故障或其他未知原因导致的。

网友H:
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I:
是的,可以恢复重刷固件的,盗版到。很容易丢固件。

网友J:
首先检查J-Link V8驱动是否正确安装。可以到SEGGER官网下载J-Link软件,并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K:
J-Link V8需要通过USB接口供电,如果供电不足或不稳定,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可以尝试更换USB线或连接到一个稳定的电源上。

网友L:
安装完重启下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安装完重启下电脑试试

好了

网友M:
好像用Jlink的话要用电源供电的

网友N:
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O:
https://www.segger.com/IDE_Integration_Keil.html#knownproblems

网友P:
卸载segger,下载 比较新的驱动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