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菜鸟学习功能强大CH32V307之CoreMark跑分测试

楼主(2023-05-28):
关于CH32V103的CoreMark的跑分测试,之前在本版块很多网友已经发过测试帖子,本人本贴也是在此基础上参考进行,对V307进行一次测试。
由于之前CH32V103测试的说明已经写的很清晰,所以就不做说明直接上结果。
以上测试跑分结果为1916

网友A:
衡量处理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功耗,另外一个重要指标便是性能

网友B:
CoreMark是一个综合基准,用于测量嵌入式系统中使用的中央处理器(CPU)的性能

网友C:
  CoreMark代码用C编写,包含以下算法:列表处理(增删改查和排序)、矩阵操作(公共矩阵操作)、状态机(确定输入流是否包含有效数字)和CRC

网友D:
用户可以自由的下载Coremark,并移植到自己的平台上运行,随后就可以看到分数。

网友E:
测试标准是在配置参数的组合下单位时间内运行的CoreMark程序次数(单位:CoreMark/MHz),该数字值越大则说明测试的性能越好。

网友F:
目前在嵌入式CPU行业中普遍公认的性能测试指标的标准主要使用以下三种,MIPS、Dhrystone、Coremark

网友G(2024-05-14):
1916跑分这么高,远超M4,达到M7的水平了。

网友H:
这coremark分数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coremark分数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可能是设置的时钟不太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916跑分这么高,远超M4,达到M7的水平了。

可能是设置的时钟不太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