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jlink驱动后报错,杀毒软件已经关掉了还不行

楼主(2023-05-28):
报错J-Link commander

网友A:
驱动程序没有安装正确

网友B:
可能是JLink设备本身出现了故障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呢

网友D:
换一个JLink设备

网友E:
某些软件会与JLink驱动程序冲突,导致错误

网友F:
是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G:
提示啥啊?就提示报错jlink commander?

网友H:
估计是权限不对吧,换个权限试试?

网友I:
你管理员运行一下

网友J:
我觉得jlink按理来说装驱动很简单的啊

网友K:
估计没有卸载干净。

网友L:
先重启,然后卸载,然后重启,再安装试试。

网友M:
这个报的是什么错误?有可能是硬件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