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电子HC89S105A测评报告】+花很长时间点亮P00

楼主(2023-05-29):
很高兴收到芯圣的HC89S105A开发板。
      星期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折腾。
      首先我拿出装有芯圣的笔记本,一看是以前老版本的,我又重新下了一次。
      大体了解如下:
      1,驱动是用来安装虚拟串口和能识别板子。
      2,HC_LINK是安装MDK的PACK的,且必须装在系统默认的MDK,否则找不到芯片。
      3,HC_PM51是用来下载程序的。

      经查LED在P00上,我程序如下:
     #include "HC89S105AC8.h"
/***************************************************************************************
  * @实现效果        设置各个IO口的工作状态
***************************************************************************************/
void main(void)
{
/********************************系统初始化*******************************************/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本例程为方便测试关闭看门狗,实际使用中,建议客户打开看门狗,详见WDT复位例程
        CLKCON = 0x02;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 Fosc=32MHz
        CLKDIV = 0x02;                           //Fosc 2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设置IO口模式***************************************/
        P0M1 = P0M1&0xF0|0x02;                             //P02端口设置为带上拉输入
        P0M1 = P0M1&0x0F|0x00;                                 //P03设置为输入(非施密特)
        P0M0 = P0M0&0x0F|0x10;                                 //P01设置为带下拉输入(非施密特)
        P0M0 = P0M0&0xF0|0x08;                                 //P00设置为带上拉输入(非施密特)
        P1M0 = P1M0&0x0F|0x30;                                 //P11设置为带模拟输入
        P2M0 = P2M0&0x0F|0x40;                                 //P21设置为输入(施密特)
        P0M2 = P0M2&0x0F|0x50;                                 //P05设置为带下拉输入(施密特)
        P0M2 = P0M2&0xF0|0x06;                                 //P04设置为带上拉输入(施密特)
        P0M3 = P0M3&0x0F|0x80;                                 //P07设置为推挽输出
        P0M3 = P0M3&0xF0|0x09;                                 //P06设置为开漏输出
        P3M1 = P2M1&0xF0|0x0A;                                 //
        P0_0 = 0;
        while(1);
}

我编译完后HC-HLINK不能直接下载总是提示DLL错误。 我打开了HC-LINK里的PM51,在那里可以选择HEX文件然后下载到板子上。

下完后奇怪的事情来了,居然不亮,连加电的LED也不亮。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VCC和GND居然没有电压。我想不通为什么这个板子连供电都没有供吗?
万般无耐的情况下我连接了,3.3V和TVCC,这时电源灯亮了,P00控制的LED P00也亮了。

网友A:
哪里没有弄对吧

网友B:
一定在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一种选择。

网友D(2024-07-31):
HC-LINK的软件包必须安装在MDK的默认路径中。如果安装路径不对,可能会导致DLL错误。确保按照说明将HC-LINK安装在MDK的默认路径。

网友E(2025-01-31):
实际使用中,建议客户打开看门狗,详见WDT复位例程

网友F(2025-03-29):
啥板子,放个图看看漂亮不

网友G:
你这个P00都没有设置推挽输出,肯定不亮了,你设置IO为带上拉输入

网友H:
看起来你对HC89S105A开发板的初步探索已经取得了进展。很高兴听到你最终解决了供电问题,并且成功点亮了LED。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或者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随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