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32L130的ADC怎么连续采样

楼主(2023-05-29):
HC32L130开发板ADC怎么连续采样,HC的ADC只有单次,扫描/插队,并没有连续采样,那这个连续采样怎么完成

网友A:
连续采样,单次采样完成后重新启动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想要的是定时采样吧?

网友C:
点连起来就成了线,单次采样连起来,就是连续采样!

网友D:
扫描应该就是隔一段时间采样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描应该就是隔一段时间采样一次吧。

扫描只是从上往下扫描一次

网友E:
单次采样完成后,重新启动就能实现连续采样啊。

网友F(2024-02-24):
请问有HC32了30采样ADC代码吗?

网友G:
初始化ADC模块,设置采样频率、分辨率、触发方式等参数。将ADC设置为连续转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