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读写保护无法取消

楼主(2023-05-29):
GD32F450读写保护了,用官网的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工具取消读写保护显示操作成功,但是读出来还是处于保护状态,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工具设置的时候哪块错了

网友B:
芯片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C:
难道是程序不兼容?

网友D:
有可能是取消读写保护的操作未成功

网友E:
在一些应用场景中,可能会对芯片的读写保护机制进行扩展或定制

网友F:
有的高端芯片中,厂家可能会提供芯片锁定功能,以防止非法复制或篡改芯片

网友G:
没有被授权,可能就不能取消

网友H:
你用jlink解锁一下试试呗

网友I:
估计GD这个ISP解锁不好用?

网友J:
是不是你芯片坏掉了啊?

网友K(2023-10-30):
确保你使用的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工具是最新版本,因为旧版本可能存在一些已知的问题。同时,检查工具的配置是否正确,例如通信端口、波特率、芯片型号等。

网友L:
可以尝试更新芯片的固件版本,或者使用其他可用的编程工具进行操作。

网友M:
可能是由于硬件故障导致芯片无法正常解除保护。这

网友N:
建议首先检查工具配置和固件版本

网友O:
试试用jlink解锁

网友P:
看看解除锁定是否成功了啊

网友Q:
需要通过串口或其他IAP方式来烧写用户程序。

网友R: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解除读保护

网友S:
可以考虑使用J-Flash工具来解除芯片的写保护

网友T:
解锁你想要修改的保护区域。

网友U:
点击菜单栏的Target选项,然后选择Option for Target选项。在这里,找到Read Out Protection选项,如果它被设置为Enable,那么表示无法通过SWD读取STM32内部Flash的程序。您需要将Read Out Protection选项设置为Disable,然后点击Apply按钮。

网友V:
需要清除RWP(Read Write Protection)和BOR(Brown Out Reset)位。这可以通过写0到FLASH_ACR寄存器的RWP和BOR位来实现。

网友W:
可以点击Target->Optiion Bytes…,等级选择Level0,Flash sectors protection扇区保护都不选。

网友X:
如果读写保护功能已经启用,则需要进行取消。

网友Y:
找到对应的寄存器控制位,将其设置为0。

网友Z:
有的高端芯片中,厂家大概会供给芯片锁定功效,以防备不法复制或者窜改芯片

网友AA:
是因为你的芯片坏了吗?

网友AB:
将已取消读写保护的寄存器进行编程操作,使其生效。

网友AC:
估计解锁GD ISP不会很好吗?

网友AD:
取消读写保护的操作可能失败

网友Y:
取消STM32F450的读写保护。

网友AE:
使用JTAG调试器对STM32F450进行编程,取消读写保护。

网友AF:
读写保护功能可以通过编程方式取消

网友AG:
在一些利用场景中,大概会对于芯片的读写庇护机制举行扩大或者定制

网友AH:
可以测验考试更新芯片的固件版本,大概利用其他可用的编程东西举行操纵。

网友AI:
Without authorization, it may not be possible to cancel

网友AJ:
你能试着用jlink解锁吗

网友AK:
User programs need to be written through serial port or other IAP methods。

网友AL(2023-12-07):
这可能是由于硬件故障,使芯片没有得到适当的保护

网友AM:
发起起首查抄东西设置装备摆设以及固件版本

网友AN:
让我们看看解锁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