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游戏设备要做版权保护的话,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23-05-29):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分享借鉴下

不能申请专利吗

网友A:
如果是防抄版的话,可以试试加密芯片 LKT4110U这种可编程的方案

网友B:
一共有几种方案,如何评判好坏呢?

网友C:
传统的是采用算法认证的,可以根据芯片返回结果,判断是否合法。后来又产生了可以编程的加密芯片,安全性会更好

网友D:
两者的区别在哪,为何后者更好?

网友E:
认证类的,判断点在设备的mcu端,如果认证点被发现调过,就相当于没有认证了

网友F:
强制必须在线联网呗,相当于使用了一个远程的加密狗
而且这种方式还可以按客流量收费、按时间收费、按地点收费等功能

网友G:
那编程的为何就安全了呢

网友H:
编程的也叫算法移植,就是把设备的1部分程序放到加密芯片端运行,返回的结果不需要验证 直接用

网友I:
那如果返回的结果不对怎么办?程序运行不就错了?

网友J:
就跟接头暗号没对上一个道理,运行的不对的说明芯片是不合法的呗,合法的肯定要经过测试能稳定运行啊

楼主:
有一点明白了,就是程序放在两端来跑,从**一端,变成**两端的程序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点明白了,就是程序放在两端来跑,从**一端,变成**两端的程序了是吗  ...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B:
新的问题来了,加密芯片为什么就比mcu安全呢?mcu也能编程啊

网友C:
通常来说,mcu是为了方便调试的,而加密芯片为了做防护的,目的性不同。体现出来就是加密芯片具有多重防护机制,比如内部数据动态加密,防止DPA共计等,底层数据也有加密处理,剖片无法看到实际的数据,

网友D:
明白了,两种方案安全性差异不同,一种迅速,一种需要编程但安全。

网友E:
从产品的长远角度或者安全角度,建议选择LKT4110U这种可编程的,如果是想迅速开发,可以考虑标准算法

网友G:
有没有同时具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同时具备的

LKT4110U也支持DES算法,可以将标准算法和非标准混合使用,安全性更强

网友I:
嗯 这样看来真的挺好用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兼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