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是什么原因导致LED不能发亮的

楼主(2023-05-29):
各位大神们,我想让LED亮,但是proteus运行时一直是下面是蓝的上面是红的,导致LED不能发亮,想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A:
您好,可以详细说一下吗?和使用的mcu型号。

网友B:
这个电阻太大了吧。

网友C:
是不是没有仿真模型呢

网友D:
proteus仿真的吗

网友E:
不能亮就是电阻太大了。

网友F:
检查一下芯片电阻

网友G(2023-11-30):
楼主说了半天没人理解,这个就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