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PLC/DCS系统常见的干扰现象及判断方法

楼主(2023-05-29):
一般来说,常见的干扰现象有以下几种:
1.系统发指令时,电机无规则地转动;
2.信号等于零时,数字显示表数值乱跳;
3。传感器工作时,DCS/PLC 采集过来的信号与实际参数所对应的信号值不吻合,且误差值是随机的、无规律的;
4.与交流伺服系统共用同一电源(如显示器等)工作不正常。
判断步骤如下:
1.用万用表AC档检测接收端口,如受干扰会产生交流信号。如果这个信号不大,则对信号采集影响很小,几乎没有。如果这个交流信号大,则会影响数值,需想办法解决。
2.看口端是否接地。如接地是否存在悬空或接地不良情况。用万用表测口端和地(可以是系统地,也可以是信号地)之间的电压差。若存在交流电压,则表示存在干扰,若没有交流电压,有直流电压差。这个电压差大,影响系统;差值小,则影响小,可忽略不计。
3.再看屏蔽层是否接地,是单点接地还是双点接地,一般为单点接地。
系统干扰解决方法:
1.强电干扰:
仪表信号、DCS/PLC控制信号都为弱电,易受强电干扰。所以要求在柜外布线时(在电缆沟、电缆桥架、穿管等敷设方式),通讯线、信号线、控制线等弱电信号远离强电,间距不得少于20CM。电缆沟多层时,要求弱电电缆敷设在强电电缆下方。
2.柜内干扰:
DCS/PLC系统不能和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PLC的输出采用中间继电器实现对外部开关量信号的隔离。
如果现场条件限制,输入信号不能和强电电缆有效的隔离,可用小型继电器来隔离输入端的开关量信号。当然DCS/PLC来自控制柜内的输入信号和距控制柜不远的输入信号一般没有必要用继电器隔离。
控制柜内的有很多信号线。如走线混乱,会引起设备误动作,检查起来却相当麻烦。所以在控制柜设计时应考虑到这种情况,设备分层摆放,走线清晰。成套时,将PLC的旧线和大功率线分开走线,如必须在同一线槽内,分开捆扎交流线、直流线,如条件允许,分槽走线最好,并使其有尽可能大的空间距离,力求将干扰降到最低限度。不同的信号线最好不用同一个插接件转接,如必须用同一个插接件,要用备用端子或地线端子将它们分隔开,以减少相互干扰。
PLC不能和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在柜内PLC 应远离动力线(二者之间距离应大于200mm ) 。与PLC装在同一个柜子内的电感性负载,如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应并联RC消弧电路。
3.信号线的抗干扰
信号线承担着检测信号和控制信号的传输任务,传输质量直接影响到整个控制系统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对信号线的干扰主要是来自空间的电磁辐射,有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两种。
差模干扰是指叠加在测量信号线上的干扰信号,这种干扰大多是频率较高的交变信号,其来源一般是耦合干扰。抑制常态干扰的方法有:
A、在输入回路接RC滤波器或双T滤波器;
B、尽量采用双积分式A/D转换器,由于这种积分器工作的特点,具有一定的消除高频干扰的作用;
C、将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再传输。
共模干扰是指信号线上共有的干扰信号,一般是由被测信号的接地端与控制系统的接地端存在一定的电位差引起的,这种干扰在两条信号线上的周期、幅值基本相等情况下,采用上面的方法无法消除或抑制。方法如下:
A、采用双差分输入的差动放大器,这种放大器具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比;
B、输入线采用绞合线,绞合线能降低共模干扰,其感应互相抵消;
C、采用光电隔离的方法,可以消除共模干扰;
D、使用屏蔽线,并单边接地。

图片好像挂了,建议再上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