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通过AT指令控制ESP8266

楼主(2023-05-29):
ESP8266 模块用到的指令

1.串口无线 WIFI(COM-WIFI AP)
串口无线 WIFI(COM-WIFI AP)模式,模块作为无线 WIFI 热点,允许其他 WIFI 设备连接到本模块。

1.1串口无线 WIFI AP 模式,TCP 服务器配置
发送指令        作用
AT+CWMODE=2        设置模块 WIFI 模式为 AP 模式
AT+RST        重启生效
AT+CWSAP=”SSID”,”password”,1,4        设置模块的 AP 参数:账号为SSID ,密码为password,通道号为 1,加密方式为:WPA_WPA2_PSK
AT+CIPMUX=1        开启多连接
AT+CIPSERVER=1,8086        开启 SERVER 模式,设置端口为 8086
AT+CIPSEND=0,n        向 ID0 发送 n 字节数据包,n的值自己定
1.2.串口无线 WIFI AP 模式,TCP 客户端配置
发送指令        作用
AT+CWMODE=2        设置模块 WIFI 模式为 AP 模式
AT+RST        重启生效
AT+CWSAP=”SSID”,”password”,1,4        设置模块的 AP 参数:账号为SSID ,密码为password,通道号为 1,加密方式为:WPA_WPA2_PSK
AT+CIPMUX=0        开启单连接
AT+CIPSTART=“TCP”,"192.168.4.XXX”,8086        建立 TCP 连接到”192.168.4.XXX”,8086
AT+CIPMODE=1        开启透传模式(仅单连接 client 时支持)
AT+CIPSEND        开始发送数据
1.3.串口无线 WIFI AP 模式,UDP 配置
发送指令        作用
AT+CWMODE=2        设置模块 WIFI 模式为 AP 模式
AT+RST        重启生效
AT+CWSAP=”SSID”,”password”,1,4        设置模块的 AP 参数:账号为SSID ,密码为password,通道号为 1,加密方式为:WPA_WPA2_PSK
AT+CIPMUX=0        开启单连接
AT+CIPSTART=“UDP”,“192.168.4.XXX”,8086        建立 UDP 连接到”192.168.4.XXX”,8086
AT+CIPSEND=0,n        向 ID0 发送 n 字节数据包,n的值自己定
2. 串口无线 STA(COM-WIFI STA)
串口无线 STA(COM-WIFI STA)模式,模块作为无线 WIFI STA,用于连接到无线网络,实现串口与其他设备之间的无线(WIFI)数据转换互传。

2.1. 串口无线 STA 模式,TCP 服务器配置
发送指令        作用
AT+CWMODE=1        设置模块 WIFI 模式为 STA 模式
AT+RST        重启模块并生效
AT+CWJAP="SSID,“password”        加入 WIFI 热点:SSID ,密码为:password
AT+CIPMUX=1        开启多连接
AT+CIPSERVER=1,8086        开启服务器,端口号为 8086
AT+CIPSEND=0,n        向 ID0 发送 n 字节的数据
2.2.串口无线 STA 模式,TCP 客户端配置
发送指令        作用
AT+CWMODE=1        设置模块 WIFI 模式为 STA 模式
AT+RST        重启模块并生效
AT+CWJAP="SSID,“password”        加入 WIFI 热点:SSID ,密码为:password
AT+CIPMUX=0        开启单连接
AT+CIPSTART=“TCP”,“192.168.1.XXX”,8086        建立 TCP 连接到”192.168.1.XXX”,8086
AT+CIPMODE=1        开启透传模式
AT+CIPSEND        开始传输
AT+CIPMODE=0        退出透传
AT+CIPCLOSE        断开 TCP 连接
退出发送数据:
在透传发送数据过程中,若识别到单独的⼀包数据 “+++”,则退出透传发送。

如果使⽤键盘打字输⼊ “+++” ,可能耗时太⻓,不被认为是连续的三个 “+”,建议使
⽤串⼝⼯具⼀次性发送 “+++”,并请注意不要携带空格或换⾏符等不可⻅字符。
之后,请⾄少间隔 1 秒,再发下⼀条 AT 指令.
2.3串口无线 STA 模式,UDP 配置
AT+CWMODE=1        设置模块 WIFI 模式为 STA 模式
AT+RST        重启生效
AT+CWSAP=”SSID”,”password”,1,4        设置模块的 AP 参数:账号为SSID ,密码为password,通道号为 1,加密方式为:WPA_WPA2_PSK
AT+CIPMUX=0        开启单连接
AT+CIPSTART=“UDP”,“192.168.4.XXX”,8086        建立 UDP 连接到”192.168.4.XXX”,8086
AT+CIPSEND=0,n        向 ID0 发送 n 字节数据包,n的值自己定
3.配置WiFi 模式
2.1. WIFI 模式,TCP 服务器配置
发送指令        作用
AT+CWMODE=3        配置 WiFi 模式
AT+RST        重启模块并生效
AT+CWJAP="SSID,“password”        加入 WIFI 热点:SSID ,密码为:password
AT+CIPMUX=1        开启多连接
AT+CIPSERVER=1,8086        开启服务器,端口号为 8086
AT+CIPSEND=0,n        向 ID0 发送 n 字节的数据
2.2. WIFI 模式,TCP 客户端配置
发送指令        作用
AT+CWMODE=3        配置 WiFi 模式
AT+RST        重启模块并生效
AT+CWJAP=“SSID”,“password”        加入 WIFI 热点:SSID ,密码为:password
AT+CIFSR        查询 ESP8266 设备的 IP 地址
AT+CIPSTART=“TCP”,“192.168.1.XXX”,8086        建立 TCP 连接到”192.168.1.XXX”,8086
AT+CIPMODE=1        开启透传模式(也可以不进入)
AT+CIPSEND=n        开始传输,n表示需要传输的字节数
AT+CIPMODE=0        退出透传
AT+CIPCLOSE        断开 TCP 连接
2.3.WIFI 模式,UDP 配置
发送指令        作用
AT+CWMODE=3        配置 WiFi 模式
AT+RST        重启生效
AT+CWSAP=”SSID”,”password”        设置模块的 AP 参数:账号为SSID ,密码为password
AT+CIFSR        查询 ESP8266 设备的 IP 地址
AT+CIPMUX=1        使能多连接
AT+CIPSTART=“UDP”,“192.168.4.XXX”,8086        建立 UDP 连接到”192.168.4.XXX”,8086
AT+CIPSEND=0,n        向 ID0 发送 n 字节数据包,n的值自己定
4.串口无线 AP+STA(COM-WIFI AP+STA)
串口无线 AP+STA(COM-WIFI AP+STA)模式,模块既作无线 WIFI AP,又作无线 STA,其他 WIFI 设备可以连接到该模块,模块也可以连接到其他无线网络,实现串口与其他设备之间的无线(WIFI)数据转换互传。该模式下,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可以设置 9 个子模式:(TCP 服务器、TCP 客户端,UDP)||(TCP 服务器、TCP 客户端UDP)。

网友A(2024-03-04):
这颗芯片是以太网连接的模块吗

网友B:
为什么我买到的一些现成的以太网连接模块只能做服务器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买到的一些现成的以太网连接模块只能做服务器端呢

估计你的模块是封装好了的 开发的时候没有添加这个功能

网友D:
at指令内容可以自行进行定义吗

网友E:
除了使用at指令之外 还可以使用其他方式进行控制吗

网友F:
以太网连接是不是需要心跳信号啊 这个需要手动添加吗

网友G:
把8266当做网络模块用吗

网友H:
AT指令通常以字母"AT"开头,后面跟着指令名称和可能的参数。例如,AT+CIPSTART="TCP","example.com","80"用于启动一个TCP连接。确保你的指令格式正确无误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I:
在发送AT指令时,需要在指令末尾添加回车换行符(\r\n)

网友J:
在发送AT指令之前,确保ESP8266已经连接到网络,并且连接状态正常。

网友K:
ESP8266通常需要3.3V电源,但也可以在其他电压下工作。请注意,ESP8266的最大工作电流可能高达200mA

网友L:
虽然ESP8266对AT指令的大小写不敏感,但为了保持代码的一致性和可读性,建议始终使用大写字母来编写AT指令。

网友:
ESP8266上电后,可能需要先通过AT指令复位或恢复出厂设置(如AT+RESTORE)。
设置工作模式,如设置为STA模式(station mode)连接Wi-Fi(如AT+CWMODE=1)。
连接Wi-Fi网络(如AT+CWJAP="SSID","password")。

网友M:
考虑到网络安全,确保ESP8266和目标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是加密的。通常,使用TLS(传输层安全)协议可以实现这一点。

网友N:
在发送AT指令之前,确保在每个指令之间添加一定的延迟,以便ESP8266有足够的时间响应。通常,您需要在发送AT指令之间添加至少100毫秒的延迟。

网友O:
ESP8266可能会在响应中报告错误。例如,"+CMS ERROR: 0"表示命令语法错误。你需要能够理解和处理这些错误,以便在遇到问题时采取适当的行动。

网友P:
ESP8266会对每个AT指令返回一个响应。

网友Q:
可以查询或设置系统提示信息,以便更好地理解ESP8266的工作状态。

网友R:
参考ESP8266的AT指令文档,了解每个指令的功能、参数和使用方法。这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使用AT指令。

网友S:
在发送AT指令前,可以通过AT+GMR查看版本信息,以确保使用的指令与当前固件版本兼容。

网友T:
在发送AT指令后,请给ESP8266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指令并返回响应。

网友U:
可以在AT指令中通过AT+UART命令来查看或设置波特率。

网友V:
SP8266在接收到AT指令后会给出响应。这个响应可能是一个简单的"OK",也可能是更详细的反馈,比如"SEND OK"表示数据发送成功。了解如何正确解读这些响应对于正确使用AT指令至关重要。

网友W:
所有的AT指令均以AT+开头,后面跟随具体的命令以及可能的参数,末尾通常加上回车换行符\r\n发送。
ESP8266在接收到有效AT指令后,通常会返回一个响应,可能是OK、ERROR或者其他相关信息。

网友X:
AT指令开发相对简单,还不用部署麻烦的环境

网友Y:
AT指令通常以"AT+"开头,后面跟着具体的命令和参数。确保你的指令格式正确,并且参数的值在有效范围内。

网友Z:
ESP8266在某些状态下(如待机模式)可能不响应AT指令,因此需要在适当的电源模式下操作。

网友AA:
乐鑫把WIFI芯片干到了极致啊

网友AB:
AT指令操作可能需要时间,确保你有足够的时间等待命令执行完成,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重试。

网友AC:
在发送连续的AT指令时,需要确保指令之间有足够的间隔或延时。ESP8266需要时间来处理每个指令,并且在处理完一个指令后才能接收下一个指令。

网友AD:
ESP8266与主控设备(如单片机、计算机等)之间的串行通信连接正确,包括TX、RX、GND和VCC(电源)的正确对接,且串口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设置与ESP8266的默认或配置的参数一致。

网友AE:
在使用AT指令时,要注意命令中参数的类型,如字符串参数和整型数字参数,以及是否省略方括号内的参数使用默认值。

网友AF:
若进行TCP/IP通信,需正确配置TCP连接(如AT+CIPSTART)以及数据发送和接收(如AT+CIPSEND、AT+CIPRECVDATA)。数据传输时注意流量控制,避免缓存溢出。

网友AG:
大多数AT指令由两部分组成,命令和参数。确保按照正确的格式发送指令,如果需要参数,要在指令后面加上相应的参数值。

网友AH:
在遇到问题时,可以使用AT+RST命令重启模块,或者使用AT+RESTOREL命令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I:
如果涉及到网络安全功能,如WPA/WPA2加密、TLS加密等,需要正确配置相应的AT指令。

网友AI:
不同版本的ESP8266可能支持不同的AT指令集。

网友:
可以通过将主控制器的RESET引脚连接到ESP8266的RESET引脚,并在需要时将其设置为低电平来实现这一点。

网友AJ:
乐鑫的WIFI芯片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网友AK:
理解ESP8266的AT指令响应格式,通常包括状态报告和返回信息。你需要能够解析这些响应,以了解命令执行的结果。

网友AL:
通过查询或设置系统提示信息,可以更好地了解ESP8266的工作状态。

网友AK:
针对AT命令执行失败的情况,应当有错误处理机制,例如检查返回的ERROR响应并采取适当的操作。

网友AM:
如果涉及到网络安全功能,如WPA/WPA2加密、TLS加密等,需要正确配置相应的AT命令。

网友AN(2024-04-03):
您可以查询或设置系统提示,以更好地理解 esp8266的操作状态。

网友AO:
以太网连接是否需要心跳信号? 是否需要手动添加

网友AP:
以太网连接是否需要心跳信号,以及是否需要手动添加以太网连接

网友AQ:
At command operations may take time, making sure you have enough time to wait for the command to complete and retry if necessary。

网友G:
可不可以自定义at指令

网友AR:
At 指令内容是否可以自定义

网友AS:
现在各种接口模块基本上都是使用的AT指令

网友AT:
在,指令内容是否可以定制

网友AU:
现在所有的接口模块基本上都是按照指令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