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ESP8266-AT指令+网络透传

楼主(2023-05-30):
1.TCP Server透传

创建服务器:

本机端口随便填,然后打开端口。

1).设置STA模式

AT+CWMODE=1

正确响应:OK

2).重启设备

AT+RST

正确响应:

ready

WIFI CONNECTED

WIFI GOT IP

3).连接路由器

AT+CWJAP="HUAWEI Mate 30","1234567890"

正确响应:OK

4).将模块连接到刚创建的服务器

AT+CIPSTART="TCP","192.168.43.155",1236

正确响应:CONNECT OK

5).开启透传模式

AT+CIPMODE=1

正确响应:OK

6).开始透传

AT+CIPSEND

正确响应:OK

到此,透传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
esp8266如何进行tcp服务器下透传

网友B:
通过AT指令将ESP8266设置为透传模式,例如AT+CIPMODE=1。在透传模式下,用户可以直接通过串口向ESP8266发送数据,ESP8266会自动将数据发送到目标服务器。

网友C:
ESP8266是一款便携式、低成本的WiFi模块,可以通过AT指令进行控制。

网友D:
esp8266如何怎样连接公网外网设置

网友E:
如何让ESP8266启动自动进入串口透传模式

网友F:
在使用ESP8266模块时,可以利用其提供的透传模式进行网络数据传输。

网友G:
esp8266怎么将数据传给云平台

网友H:
将ESP8266模块与单片机(如Arduino)通过串口进行连接,以便进行AT指令的控制和数据传输。

网友:
怎么用ESP8266把数据传输到电脑

网友I:
网络透传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J:
没看到和新唐的关系与应用。

网友F:
esp8266重新上电后用不用重新配置at指令

网友:
ESP8266 WIFI模块的透传模式是什么

网友K:
在进行网络透传时,需要确保ESP8266和目标服务器之间的网络连接稳定,并且按照协议规范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C:
在透传模式下,可以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给ESP8266,ESP8266会将数据自动转发到已经建立好的TCP/UDP连接中。

网友L:
ESP8266模块才几块钱,太便宜了啊。

网友M:
现在用ESP8266的应该越来越少了。

网友N:
做一些小的数据透传还是可以的。

网友O:
这应该属于ESP8266的基操吧~

网友P:
不得不说乐鑫的WIFI芯片性价比太高了吧

网友Q(2023-07-13):
网络直通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R:
如何使用esp8266传输数据到计算机

网友S:
Esp8266, wifi模块直通模式是什么

网友N:
esp8266是一款便携式、低成本的wifi模块,可以经由过程at指令举行节制。

网友O:
esp8266 How do I Connect to the public network

网友T:
Esp8266模块只要几美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网友U:
将数据传输到云平台esp8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