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字符串查找库函数

楼主(2023-05-29):
查找strstr的文档,可知它的原型为:

char *strstr( const char *string, const char *strCharSet );

它的返回值,根据文档是这样的:

Return Value

Each of these functions returns a pointer to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strCharSet in string, or NULL if strCharSet does not appear in string. If strCharSet points to a string of zero length, the function returns string.

可知会返回一个指针,指向目标字符串在strCharSet中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如果没有,就返回一个空指针。

简单地说,就是查找子字符串。

由于返回值是指针,那么接收返回值就要用指针类型来接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
    char arr1[] = "abbbcdbbcef";
    char arr2[] = "bbc";
    char* ret = strstr(arr1, arr2);
    if (ret == NULL)
    {
        printf("找不到\n");
    }
    else
    {
        printf("%s\n", ret);
    }
    return 0;
}

网友A:
C语言字符串处理的库函数有哪些

网友B:
字符串的查找用什么函数

网友C:
在使用这函数时,需要特别留意空指针和越界等异常情况,以保证程序的健壮性。

网友:
strstr和strrpl库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D:
strstr 查找字符串时是否区分大小写和空格?

网友E:
怎么查找字符串数组中的某个字符?

网友F:
查找字符串函数strstr效率高吗?

网友G:
字符串查找库函数都包含在C标准库中,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C语言字符串处理的库函数有哪些

strcat() strcpy() strcmp()

网友I:
函数定义为char* strstr(const char* str1, const char* str2);其中,str1为要查找的字符串,str2为要查找的子串。如果成功找到,则返回子串在原字符串中的指针,否则返回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