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Keil MDK5 硬件仿真之查看变量的值

楼主(2023-05-29):
  • 将光标移动到需要观察值的变量处,并不需要选中这个变量,只需要保证光标在变量内部就行,然后单击右键,如图:
  • 在弹出来的选项框中选择Add ‘temp’ to…然后在右侧弹出的选项中选择加入到Watch1或者Watch2中,这里笔者选择的是加入Watch1,如图:

    单击添加之后会在下方出现一个Watch1窗口,如图:

    我们可以把不需要的其他窗口关闭,然后拖动Watch1窗口上部的蓝色的地方,将之放置到合适的位置,如图:
  • 单击左上角的运行按钮,使程序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运行,这样右侧的Watch1窗口的变量的值就会随着程序的运行而改变,笔者这里是将temp变量自增,在执行一行程序之后,该变量的值变为了1,如图所示:

    此时这里是以十六进制显示的这个变量,我们可以在右侧Watch1窗口中这个变量名称的那个灰色的栏目处右键单击,单击那个显示对号的Hexadecimal Display按钮,将那个显示对号的Hexadecimal Display按钮的对号去掉,如图:

    去掉之后就是以十进制显示变量的值了:

    注意: 这个Watch窗口只能直接查看全局变量的值,函数内的局部变量或者是用static修饰的变量是无法值显示值的需要多进行一步操作:如下图所示,当将函数内的局部变量或者用static修饰的变量添加到watch窗口后显示cannot evaluate

    笔者初步判断是因为程序没有运行到定义这个变量的地方,所以如果是局部变量的话只要在定义这个变量的地方打一个断点,如果是static修饰的全局变量的话则在定义这个全局变量的文件内任何一处打一个断点,点击运行程序按钮,就能正确显示变量的值,同时可以修改这个变量的值:

    之后再取消断点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 如果在程序运行时变量的值不会刷新,则点击状态栏中的View按钮,在弹出来的窗口中查看最下部的Periodic Window Update前面是否有对号,如果没有对号则单击这个按钮,使之启用,此时Watch窗口中的变量的值就可以随着程序的运行实时刷新了。

    此外,如果我们想恢复到最开始窗口显示的式样,则可以点击状态栏上的Window按钮,在弹出来的下拉列表中单击Reset View to Defaults之后在弹出来的选项中选择Reset按钮,如图1和图2和图3所示,就可以将显示的窗口恢复到默认状态了:

网友A(2024-03-04):
这种方式看到的变量值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吧

网友B:
这个简单的很啊,就是放watch1里就行了

网友C:
一般都是仿真,然后添加变量到**处就好了

网友D:
有些时候要更新变量数据才行,不然看不到数据的变化哦

网友E:
建议断点打在变量处就好了,就能看到变量的变化了

网友F:
Keil还是比较方便的,可以实现仿真,而且能快速找到问题

网友G:
变量数据还得看是不是数组或者是指针,有些时候变量还看不到

网友H:
这些并不是通用的办法 仅仅适用于一些比较受限的场合

网友I:
可以打断点的,打到断点之后就可以看到数据变化了

网友J:
如果程序没有暂停而是一直在运行,那么观察窗口的变量值会一直变化吗

网友K:
打断点看到的变量值并不一定是当前的变量值了

网友L:
有没有办法实时查看变量的值呢

网友M:
硬件仿真情况下可以模拟中断信号吗

网友N:
十进制好像是默认就是吧

网友O:
一般窗口确实只能看全局变量的数据

网友P:
局部变量可以用断点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查找的

网友Q:
仿真时候就可以看

网友R:
在调试状态下,Watch窗口会显示当前选定的变量值。你可以通过右键菜单添加或删除监视的变量。

网友S:
在Debug模式下,你可以使用在线汇编功能来查看汇编级别的代码和数据,这对于理解底层硬件操作非常有用。

网友:
打开Watch窗口(菜单栏:View -> Debug Windows -> Watch),在这里可以直接输入变量名,Keil会显示变量的当前值。
或者在源代码窗口中选中变量名,右键选择Add to Watch。

网友R:
在左侧的"Watch"窗口中,您可以添加并查看特定变量的值。右键单击变量名称,然后选择"Add to Watch Window"。

网友T:
设置断点(Breakpoints)可以帮助你暂停程序的执行。

网友U:
可以在"Watch"窗口中选择不同的显示格式

网友V:
在你想要查看变量值的地方,添加一行代码来打印变量的值。这通常涉及到调用一个函数,如printf()

网友W:
Memory窗口允许你查看整个内存映射,包括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值。你可以通过View菜单打开Memory窗口。

网友X:
可以使用"Watch"窗口监视变量的值

网友Y:
这些都不是通用的方法,它们只适用于一些相对有限的情况

网友Z:
使用调试工具栏上的按钮(如“Step Over”(步入)、“Step Into”(步入进入)、“Step Out”(步出))来单步执行代码,观察变量值的变化。

网友AA:
在你的代码中设置断点,这样当程序执行到这一点时,它会暂停,允许你查看变量的值。你可以通过点击代码行号旁边的空白区域来设置断点。

网友AB:
在Keil uVision IDE中,你可以打开“监视”窗口(View -> Debug -> Watches)。
在这个窗口中,你可以添加要监视的变量。
点击变量名旁边的“+”号来添加变量,然后输入变量的名称。
当你运行程序时,监视窗口会显示这些变量的当前值。

网友AC:
在当前活动函数中,Locals窗口(菜单栏:View -> Debug Windows -> Locals)会显示当前函数的所有局部变量及其值。
Registers窗口(菜单栏:View -> Debug Windows -> Registers)则显示当前CPU寄存器的状态,如果你的变量存储在寄存器中,也可以在此查看。

网友AD:
如果想查看内存中某个地址的值,可以打开Memory窗口(菜单栏:View -> Debug Windows -> Memory),输入地址查看内存内容。

网友AE:
可以设置条件断点,只有当满足特定条件时程序才会停止,这有助于你在特定的程序状态下查看变量值。

网友AF:
在“寄存器”窗口(View -> Debug -> Registers),你可以查看和修改CPU寄存器的值。

网友AG:
当你完成变量查看和调试后,可以通过点击“Stop”(停止)按钮来结束仿真。

网友AH:
可以使用printf或其他格式化输出函数来打印变量的值。

网友AI:
调试控制台允许你输入命令,包括打印变量值。

网友AJ:
可以使用断点逐步搜索局部变量

网友AK:
如果程序连续运行而不暂停,观察窗口中的变量值是否会不断变化

网友AL(2024-04-03):
我能在硬件模拟中模拟中断信号吗

网友AM:
如果程序连续运行而没有停顿,请观察窗口中变量的值是否连续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