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探析电源管理IC低压差稳压器(3): LDO选型指南

楼主(2023-05-29):
探析电源管理IC低压差稳压器(3): LDO要这样选! (续1)

接续前文(探析低压差稳压器(2): 才知道! 原来LDO要这样选!)继续为您介绍如何选择LDO.

LDO选型指南 (续)
3. 线性度
线性调整率 (Line Regulation):指LDO随着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出电压的变化量。
以MGR78L05 (橘线) / MGR78L33 (蓝线)为例:当输出电压可稳定维持在5V及3.3V时 (输入电压需大于输出电压2V),线性调整率变化量测试条件在7V~20V之间,其规格为12 mV。

负载调整率(Load Regulation):指LDO负载变化或输出电流变化时,输出电压的变化量。
以MGR2402为例:当输入电压6V时(蓝线)、输入电压12V时(橘线),输出电流由0~250 mA,输出电压变化量分別為20 mV / 28 mV。

负载瞬态响应(Load Transient Response):指LDO瞬间负载变化时,电压值虽会瞬间下降或上升,但短时间内会回复到原本输出电压值。
以MGR2105 为例:CH2(蓝线)为输出电压,CH4(绿线)为输出电流,当短时间(2ms)抽载0 mA to 50 mA变化时,输出电压有极短时间(0.2ms)的80mV的电压变化量,之后恢复到原先电压值。
Load transient 0 to 50mA

4. 温度与功率
在不同外在环境温度下,输出电压值也会有些许误差,除了环境温度外,LDO经由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差,以及输出电流值产生的功率,也会造成温度上升,且因LDO封装尺寸小,产生的功率也不可超过本身封装限制。

LDO功率计算公式PLDO = (Vin – Vout) x Iout

假设条件(1) :Vin=9V,Vout=3.3V,Iout=50mA,LDO功率计算如下:
(9 - 3.3 ) x 0.05 = 0.285W
在此条件下,功率为0.285W不会造成温升太大,是属合理的功率设计。
假设条件(2) :Vin=15V,Vout=3.3V,Iout=50mA,LDO功率计算如下:
( 15- 3.3 ) x 0.05 = 0.585W
在此条件下因功率> 0.48W,故只能选择SOT893和ESOP两种封装。

表(1): LDO封装最大功率
封装
最大功率(W)
SOT233
0.48
SOT235
0.48
SOT893
1.26
ESOP8
2.4

LDO选型总览(2)

高线性度LDO变化量越小越好,可以在输入电压、输出电流发生变化时,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度和精确度。
选型规格
选型标准
备注
线性调整率
数值越小越好
调整率变化量
负载调整率
数值越小越好
温度
适合功率设计
封装限制

* * * (未完待续下回詳述) * * *

网友A(2023-09-05):
一气儿发完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