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H745ZI-Q可不可以用TouchGFX啊

楼主(2023-05-29):
我看NUCLEO-H745ZI-Q板子虽然是个双核高性能板子,但是他并没有SDRAM啊,我看他们的touchgfx都有用sdram啊,这个板子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有没有方法添加sdram啊

网友A:
NUCLEO-H745ZI的RAM多大?如果够大,可以不用SDRAM。

网友B:
看你要驱动多大的屏幕了,大分辨率的屏幕才会加SDRAM。

网友C:
用单缓存的,一个像素点2个字节的RAM,然后你自己算你屏幕需要多少RAM,自带的RAM够不够用吧。

网友D:
方然可以用的啊,这主频根本不用考虑,好吧

网友E:
一般F4以及以上就可以用TOUCHGFX了

网友F:
你可以加个SDRAM的,效果能好一些

网友G:
一般是需要加存储的,不然刷图的时候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H:
你要是做个简单的GUI的话,其实问题不大的

网友I:
你可以用lvgl的啊,这个比TouchGFX省资源的

网友J:
你弄个专门刷屏的开发板好不好,NUCLEO一般都是评估芯片的,就是个简易的核心板

网友K:
应该可以不用SDRAM也能通过TouchGFX开发GUI吧

网友L:
没用过TouchGFX,因为这个比较吃资源,开发对MCU来说比较难

网友M:
有办法添加的,可以用模块的方式,也可以单独画个电路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