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低成本FPGA的MIPI测试GOWIN和LATTICE CROSSLINK

楼主(2023-05-29):
本次实验MIPI屏,2.0寸,分辨率是240*320 RGB888, 接口如下:
  接上IO就是RST和MIPI的时钟和数据接口,另外就是电源和地。

一:GOWIN的测试方案

  Gowin的案例中,首先是软件要升级到Gowin_V1.9.8以上版本。使用的是IP是mpi-tx_adanve,这个IP才支持LP模式。另外一个mipi-tx是不支持的lp模式。所以用这个来设计。

        gowinmipi gowinmipi_inst(
                .reset_n(byteclk_rstn), //input reset_n
                .MIPI_CLK_P(clk_p), //output MIPI_CLK_P
                .MIPI_CLK_N(clk_n), //output MIPI_CLK_N
                .clk_data(8'b0101_0101),
                .clk_bit(clk_bit_i), //input clk_bit
                .clk_bit_90(clk_bit_90_i), //input clk_bit_90
                .lp_clk_out({mipi_lpclk_p,mipi_lpclk_n}), //input [1:0] lp_clk_out
                .MIPI_LANE0_P(data_p), //output MIPI_LANE0_P
                .MIPI_LANE0_N(data_n), //output MIPI_LANE0_N
                .data_in0(phy_hs_data), //input [7:0] data_in0
                .lp_data0_out({mipi_lp_p,mipi_lp_n}), //input [1:0] lp_data0_out
                .hs_clk_en(phy_clk_hsen), //input hs_clk_en
                .hs_data_en(phy_hs_en), //input hs_data_en
                .sclk(byte_clk) //output sclk
        );
这个IP 有个缺点是,SCLK是外部给他,千万要注意这个,这个SCLK是CLK-BIT除以4给的时钟。
在modelsim下,找到codeproject/mipilcd/mipi/testmodel文件夹下,找到sim_modelsim_gowin.do,如果gowin安装目录不一样,需要修改gowin_dir 变量。
set gowin_dir"D:/programmer/gowin/Gowin_V1.9.7.02Beta/IDE/simlib/gw1n"
vlog \
+define+sim \
+define+gowin \
$gowin_dir/prim_sim.v \
../project/video_test_top/src/*.v \
../project/video_test_top/src/mipi_tx_advance/gowinmipi.vo \
../project/video_test_top/src/gowin_rpll/gowin_rpll.v \
../project/video_test_top/src/gowin_rpll/gowin_vclkref.v \
../project/video_test_top/src/gowin_sdpb/gowin8b.v \
../project/video_test_top/src/gowin_sdpb/gowin24b.v \
test_video_test_top.v
# Start the simulator #
vsim work.test_video_test_top –novopt
运行 do sim_modelsim_gowin.do

        gowinmipi gowinmipi_inst(
                .reset_n(byteclk_rstn), //input reset_n
                .MIPI_CLK_P(clk_p), //output MIPI_CLK_P
                .MIPI_CLK_N(clk_n), //output MIPI_CLK_N
                .clk_data(8'b0101_0101),
                .clk_bit(clk_bit_i), //input clk_bit
                .clk_bit_90(clk_bit_90_i), //input clk_bit_90
                .lp_clk_out({mipi_lpclk_p,mipi_lpclk_n}), //input [1:0] lp_clk_out
                .MIPI_LANE0_P(data_p), //output MIPI_LANE0_P
                .MIPI_LANE0_N(data_n), //output MIPI_LANE0_N
                .data_in0(phy_hs_data), //input [7:0] data_in0
                .lp_data0_out({mipi_lp_p,mipi_lp_n}), //input [1:0] lp_data0_out
                .hs_clk_en(phy_clk_hsen), //input hs_clk_en
                .hs_data_en(phy_hs_en), //input hs_data_en
                .sclk(byte_clk) //output sclk
        );
LP模式的情况下是这样
HS模式下是这样的。
从逻辑分析仪得到波形,一致性。
设备测试图片如下,按键可以切换MIPI测试图案。

二:lattice crosslink测试方案
直接用MIPI DPHY的IP设定要求
设定DSI模式,MIPI LANE的速率。PHY参考时钟。
latticemipi latticemipi_inst
(
.clk_txhsen(phy_clk_hsen),
.clk_txhsgate(phy_clk_gate),
.clk_txlpen(mipi_lpclk_en),
.clk_txlpn(mipi_lpclk_n),
.clk_txlpp(mipi_lpclk_p),
.d0_txhsen(phy_hs_en),
.txdata(phy_hs_data),

.d0_txlpen(mipi_lp_en),
.d0_txlpn(mipi_lp_n),
.d0_txlpp(mipi_lp_p),
.pd_pll(0),
.refclk(sys_clk),
.usrstdby(0),
.txhsbyteclk(byte_clk),
.lock(byteclk_rstn),

// .d0_rxlpn( )
// .d0_rxlpp( )
.clk_n(clk_n),
.clk_p(clk_p),
.data_n(data_n),
.data_p(data_p)
);
注意LATTICE的Crosslink的mipi ip是输出hs的时钟。所以驱动mipi要必须了解mipi的正确的时钟,否则没办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