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FT官方库的使用

楼主(2023-05-31):
FFT官方库的使用准备工作
其中,stm32_dsp.h和table_fft.h两个文件是必须添加的。stm32_dsp.h是STM32的DSP库的头文件。
进行256点的FFT,只需要调用STM32 DSP库函数中的cr4_fft_256_stm32()函数即可。该函数的原型为:
  1. void cr4_fft_256_stm32(void *pssOUT, void *pssIN, uint16_t Nbin);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FFT官方库的说明,pssOUT和pssIN都必须是32位的数据类型,其中高16位存储实部,低16位存储虚部。对于pssIN来说,低16位存储的虚部总是为0。
代码实例
调用FFT官方库的代码为:
//填充数组
for(i=0;i<NPT;i++)
        //这里因为单片机的ADC只能测正的电压 所以需要前级加直流偏执
        //加入直流偏执后,需要在软件上减去2048即一半,达到负半周期测量的目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配置)
        lBufInArray[i] = ((signed short)(adc_buf[i]-2048)) << 16;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Array, lBufInArray, NPT);

同时,计算各次谐波幅值的函数为:

void GetPowerMag()
{
    signed short lX,lY;
    float X,Y,Mag;
    unsigned short i;
    for(i=0; i<NPT/2; i++)
    {
        lX  = (lBufOutArray[i] << 16) >> 16;
        lY  = (lBufOutArray[i] >> 16);

        //除以32768再乘65536是为了符合浮点数计算规律
        X = NPT * ((float)lX) / 32768;
        Y = NPT * ((float)lY) / 32768;
        Mag = sqrt(X * X + Y * Y) / NPT;
        if(i == 0)
            lBufMagArray[i] = (unsigned long)(Mag * 32768);
        else
            lBufMagArray[i] = (unsigned long)(Mag * 65536);
    }
}

网友A:
在STM32芯片中,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库函数进行FFT计算,主要包括CMSIS-DSP库和HAL库。

网友B:
使用arm_rfft_fast_init_f32()函数初始化FFT句柄

网友C:
如何使用DSP里面的DSP算法库FFT和IFFT

网友D:
官方的FFT支持的点数只能是固定的

网友E:
使用STM32官方提供的DSP库进行FFT

网友F:
FFT在测量交流信号是有用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何使用DSP里面的DSP算法库FFT和IFFT

导入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H:
FFT库使用说明,怎么计算频率

网友I:
配置输入和输出缓冲区 根据具体应用需求,配置相应大小和类型的输入和输出缓冲区,例如float或者complex类型的数组。

网友J:
调用FFT官方库代码就行了

网友K:
这个库应该是第三方提供的吧。

网友L:
怎么调用fft 库函数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如何使用DSP里面的DSP算法库FFT和IFFT

下载FFT的官方库

网友N:
可以直接使用官方提供的DSP库

网友G:
测量交流信号是用FFT吗?

网友O:
官方应该有这个库吧

网友P:
DSP库针对没有fpu的处理器使用来加速的

网友Q:
执行效率确实非常高效

网友R:
通过输出缓冲区获取FFT计算的结果,例如频率谱、幅度谱、相位谱等。

网友S:
导入这个库以后按提示来呗

网友T:
楼主这个实部与虚部的问题,找相关FFT官方咨询一下,确认问题点,是采集的问题还是数据问题

网友U:
在使用官方库函数进行FFT计算时,需要掌握相关的API函数和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