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芯片不能下载

楼主(2023-05-29):
芯片连接就会发热,ccs和keil下载都不行ccs会报这样的错file:///C:\Users\brokenhero\Documents\Tencent Files\3179257568\Image\C2C\4CA52DD20DFCEE926C8684160E3F2F2B.jpgfile:///C:\Users\brokenhero\Documents\Tencent Files\3179257568\Image\C2C\D8EF165CDEDFF13902CF83B7CB9CB435.jpg

这个应该找原厂FAE!

网友A:
发热 先检查硬件
焊接不良还是 设计错误

网友:
哪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