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状态机思想实现单击、双击、长按 源程序

楼主(2023-05-29):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itband_cm3.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N_key    0             //无键
#define S_key    1             //单键
#define D_key    2             //双键
#define L_key    3             //长键
#define KEY_AN (GPIOA->IDR & 1<<0)
#define BEEF PCout(3)

/**********************************************************************
*函数名:delay_us
*功  能:延迟1us
*参  数:us最大2^24/9=1864135us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delay_us(u16 us)
{
        SysTick->LOAD = us * 9;        //装载计数值
        SysTick->VAL = 0;                //清空当前值
        SysTick->CTRL |= 1;        //使能计数器
        while(!(SysTick->CTRL & (1 << 16)));//等待计数结束
        SysTick->CTRL &=~ 1;//关闭计数
}

//LED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if 0
        RCC->APB2ENR |= 3<<3;//开启PB/PC口时钟
        GPIOB->CRL &=~(0XF<<4*1);//清PB1
        GPIOB->CRL |=(0X3<<4*1);//通用输出 50M
        GPIOC->CRL &=~(0XF<<4*5);//清PC5
        GPIOC->CRL |=(0X3<<4*5);//通用输出 50M
        GPIOB->ODR |=(1<<1);//默认给高电平,关灯,
        GPIOC->ODR |=(5<<1);
//        GPIOB->ODR &=~(1<<1);//点灯
//        GPIOC->ODR &=~(5<<1);
        #els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开启PB/PC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通用推挽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50M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PB1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PC5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默认给高电平,关灯,不能少了这步,因为输出数据寄存器默认值给低电平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5);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开灯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5);

//        PBout(1)=0;
//        PCout(5)=0;
        #endif
}
//按键初始化
void KEY_Iint(void)
{
        RCC->APB2ENR |= 1<<2;//开启PA口时钟
}
//蜂鸣器初始化
void BEEF_Iint(void)
{
        RCC->APB2ENR |= 1<<4;//开启PC口时钟
        GPIOC->CRL &=~(0XF<<4*3);//清PC3
        GPIOC->CRL |=(0X3<<4*3);//通用输出 50M
}

/*
        驱动层
        1.完成按键的消抖,松手检测
        2.把过程细分为一个个状态
        3.实现长按与单击功能

        按键初始态
        按键确认态
        按键计时态
        等待按键释放态
*/
unsigned char key_driver()
{
    static u8 key_state = 0, key_time = 0;
    u8 key_return = N_key;

    switch (key_state)
    {
      case 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AN) key_state = 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按键消抖和确认状态
        break;

      case 1:                                                              // 按键消抖与确认态
        if (!KEY_AN)
        {
             key_time = 0;
             key_state = 2;                                                           // 按键仍然处于按下,消抖完成,状态转换到按下键时间的计时状态,但返回的还是无键事件
        }
        else
             key_state = 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此处完成和实现软件消抖,其实按键的按下和释放都在此消抖的。
        break;

      case 2:                                                                                                    // 按下键时间的计时状态
        if(KEY_AN)
        {
             key_return = S_key;                        // 此时按键释放,说明是产生一次短操作,回送S_key
             key_state = 0;                                                           // 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
        else if (++key_time >= 100)                     // 继续按下,计时加10ms(10ms为本函数循环执行间隔)
        {
             key_return = L_key;                        // 按下时间>1000ms,此按键为长按操作,返回长键事件
             key_state = 3;                                                           // 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
        break;

      case 3:                                                                          // 等待按键释放状态,此状态只返回无按键事件
        if (KEY_AN) key_state = 0;                             //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
        业务逻辑层
        1.单击、双击、长按的分配
*/
unsigned char key_read()
{
    static u8 key_m = 0, key_time_1 = 0;
    u8 key_return = N_key,key_temp;

    key_temp = key_driver();

    switch(key_m)
    {
        case 0:
            if (key_temp == S_key )
            {
                 key_time_1 = 0;               // 第1次单击,不返回,到下个状态判断后面是否出现双击
                 key_m = 1;
            }
            else
                 key_return = key_temp;        // 对于无键、长键,返回原事件
            break;

        case 1:
            if (key_temp == S_key)             // 又一次单击(间隔肯定<500ms)
            {
                 key_return = D_key;           // 返回双击键事件,回初始状态
                 key_m = 0;
            }
            else
            {                                  // 这里500ms内肯定读到的都是无键事件,因为长键>1000ms,在1s前低层返回的都是无键
                 if(++key_time_1 >= 30)
                 {
                      key_return = S_key;      // 500ms内没有再次出现单键事件,返回上一次的单键事件
                      key_m = 0;               // 返回初始状态
                 }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
        单击:300ms~1000ms之间
        双击:300ms内
        长按:超过1s

        单击:控制LED1
        双击:控制LED2
        长按:控制蜂鸣器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KEY_Iint();
        BEEF_Iint();
        while(1)
        {
                switch(key_read())
                {
                        case N_key:
                                delay_ms(10);
                        break;
                        case S_key:
                                PBout(1)=!PBout(1);
                        break;
                        case D_key:
                                PCout(5)=!PCout(5);
                                break;
                        case L_key:
                                BEEF = !BEEF;
                                break;
                }
        }
        return 0;
}

网友A:
非常好的按键实现方式,方便灵活

网友B:
使用定时器TIM来判断按键状态,利用定时器计数器的值来判断按键的状态(按下或者弹起),从而实现单击、双击和长按功能。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网友C:
我觉得用RTOS实现会更容易一些。

网友D:
要是加入中断方式会更好一些。

网友E:
不知道加到别的程序里面效果怎么样。

网友F:
很不错的实现方法

网友G:
检测TIMx。stm32软件中用户长按闪两次,短按闪一次是需要检测TIMx的,将总体的实验值进行计算即可。

网友H:
将按键连接到外部中断引脚上,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按键事件。例如,当检测到按键按下时,启动定时器并等待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再次检测到按键按下,则认为是双击;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按键一直处于按下状态,则认为是长按。

网友I:
多进几次中断,多几个变量就行了

网友J:
只要在单击和双击之间加一个判断时间

网友K:
主程序或者中断中循环执行

网友L:
在主函数中轮询按键状态,并根据不同的按键事件执行相应的操作。例如,单击时执行一个函数,双击时执行另一个函数,长按时执行第三个函数。

网友M:
单击与长按的区别在于按下后弹起时间的长短,如果按键一直按着,且大于一个时间值,判断为长按; 否则为非长按,那么就要继续判断是单击还是双击

网友F:
多加一个变量判断按下时常就行了

网友N:
单击和双击时序图非常的相似,最大的区别就是按键按下后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网友O:
加个判断定时器触发多少次就行了

网友P:
STM32如何实现连续按键

网友Q:
在实现按键功能时,需要考虑按键消抖、误触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