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printf

楼主(2023-05-29):
printf函数的移植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之后逗号,再加三个点,这部分用来接收后面的可变参数列表。

打印汉字

UTF-8

GB2312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159887/article/details/130785775

网友A:
如何写出多串口共用printf函数语句

网友:
我用51时候看不到这个设置。好奇怪。

网友B:
STM32串口printf要怎么用?

网友C:
STM32与C51的PRINTF 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何写出多串口共用printf函数语句

应该同时只能重定向到一个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何写出多串口共用printf函数语句

参考下这个教程吧https://www.cnblogs.com/zhanxiaohong0303/p/zz_2020_10_1.html#:~:text=%E5%A4%9A%E4%B8%B2%E5%8F%A3Printf%E5%AE%9E%E7%8E%B0%20%E6%89%80%E7%94%A8%E5%88%B0%E7%9A%84%E7%9F%A5%E8%AF%86%E8%BF%98%E6%98%AFC%E8%AF%AD%E8%A8%80%E4%B8%AD%E7%9A%84%E5%87%BD%E6%95%B0%E5%8F%AF%E5%8F%98%E5%8F%82%E6%95%B0%E3%80%82%20%E9%A6%96%E5%85%88%E8%A6%81%E5%8C%85%E5%90%AB%E5%A4%B4%E6%96%87%E4%BB%B6,%22stdarg.h%22%20%E3%80%82%20%E7%84%B6%E5%90%8E%E7%BC%96%E5%86%99%E6%88%91%E4%BB%AC%E7%9A%84Printf%E5%87%BD%E6%95%B0%EF%BC%8C%E5%85%BC%E5%AE%B9%E5%A4%9A%E4%B8%B2%E5%8F%A3%20%28%E6%B3%A8%E6%84%8F%EF%BC%9A%E5%AF%B9%E5%BA%94%E7%9A%84%E4%B8%B2%E5%8F%A3%E8%A6%81%E5%85%88%E5%88%9D%E5%A7%8B%E5%8C%96%29%E3%80%82

网友F:
怎么解决STM32中不能使用printf函数的问题

网友G:
51单片机串口是很简单的,printf内部的函数本身具有改变SBUF的语句,因此不需要重定义。STM32的串口函数复杂的多,与print内部的出口函数差异很大,所以必须重定义程序的出口。

网友H:
需要重定义fputc函数。

网友I:
printf使用dma吗

网友J:
stm32为什么用printf重定向到串口第一个字符打印不出

网友K:
stm32编程怎么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L:
printf速度慢是因为一个字节占据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M:
在MDK下面怎样用printf对stm32进行调试

网友N:
printf函数对应哪个串口

网友O:
所用到的知识还是C语言中的函数可变参数

网友P:
是否可以让两个串口同时打印?

网友Q:
Generation 选择 UseMicroLIB。 即可使用printf进行串口输出。库函数版本的:如果使用的是MDK,请在工程属性的“Target“-》”CodeGeneration“中勾选”Use MicroLIB“ 进行如上设置后编译一下,串口输出正确的数据。

网友R:
print内部的出口函数差异很大,所以必须重定义程序的出口。

网友S:
STM32如何实现 printf输出中文

网友T:
得选mcrolib,不然可能在线可以,脱机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