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32F103低功耗模式下如何唤醒?

楼主(2023-05-29):
进入睡眠模式后是否支持任意外部中断唤醒,还是只有特定引脚可以

网友A:
使用RTC模式可以休眠唤醒

网友B:
不同的STM32系列芯片在低功耗模式下支持的唤醒方式可能不同。

网友C:
可以将RTC设置为唤醒源,并配置相应的唤醒时间。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定时器,在定时器超时后触发唤醒信号以唤醒MCU。

网友D:
睡眠模式下是可以支持中断唤醒的。

网友E:
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或者外部中断进行唤醒。

网友F:
在实现低功耗模式时,还需要考虑系统唤醒后从中断处理程序返回到主程序的时间和流程等问题,以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G:
进入休眠模式后,使用RTC中断定时唤醒

网友H:
在进入低功耗之前,正确配置中断唤醒源。

网友I:
中断只是起到唤醒作用,并没行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J:
通过外部中断「按键、串口」进行唤醒。

网友K:
在使用串口、SPI、I2C等通信接口时,可以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来将通信接口设置为唤醒源。

网友L:
时钟模式带唤醒功能

网友M:
WKUP的引脚才能唤醒

网友N:
利用RTC定时唤醒。

网友O:
配置好中断,只要一条语句即进入睡眠模式,然后由中断唤醒

网友P:
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配置外部中断引脚来作为唤醒信号源。当外部中断引脚检测到信号变化时,可以唤醒MCU并继续运行程序。

网友Q(2023-08-05):
任意外部中断好像是不行吧

网友R:
一般都是wakeup或者其他唤醒方式吧

网友S:
定时唤醒多好啊,RTC定时唤醒

网友T:
这个主要是看你程序逻辑咋做的,一般是固定的引脚才行

网友U:
你是不一定是IO端口是么,用其他方式也可以是么

网友V:
特定的引脚没毛病啊,都是用的wakeup的

网友W:
这个还真没注意,之前都是定时唤醒的

网友X:
可以用固定IO,也可以用其他的IO触发的

网友Y:
不一样的工作模式,可能唤醒的方式也不一样,不过为了保险,还是用wakeup吧

网友Z:
用哪个都行,一般都是看你程序的

网友A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型号的库函数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我用的pic16lf1508,手册里没有特殊说明哪个中断不能唤醒;

网友AB:
可以将RTC设置为唤醒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