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航顺的车规级芯片和通用MCU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3-05-29):
航顺的车规级芯片和通用MCU的区别在哪,都是M0的内核

网友A:
二者遵循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有些参数也有区别

网友B:
车规级的要求更高,需要更多认证。

网友C:
车规级的要求更高,工作温度范围,抗干扰性能等等。

网友D:
车规级芯片,顾名思义,是应用到汽车中的芯片,不同于消费级和工业级,该类芯片对可靠性要求更高,例如,工作温度范围、工作稳定性、不良率、使用寿命和安全性等。

网友E:
芯片按照应用场景,通常可以分为消费级、工业级、车规级和军工级四个等级,其要求依次为:军工>车规>工业>消费

网友F:
车规级芯片可以理解是要完全满足生产流程和产品设定的相关认证要求。

网友G:
真正的车规级芯片一般需要通过可靠性测试认证+功能安全流程认证+功能安全产品认证,才能算完全满足车规认证中的所有要求

网友H:
一款车规级芯片或元器件从前期的选型,到硬件设计,到后面ECU的A/B/C样件,再到DV/PV/EMC试验后装车ET/PT,一般需要2年左右时间,才能进入整车厂的供应链,之后一般能拥有1-2年的供货周期,随着车型而改款

网友I:
车规级芯片可靠性要求更高

网友J(2023-08-09):
车规级的芯片,一般都是检测方面不一样

网友K:
这个没得比较,就是应用环境不一样

网友L:
通用的MCU,可能是检测的标准比较低吧

网友M:
   我觉得车规也区分地方的,有些胎压啥的,可能商用MCU也能做吧

网友N:
一般都是车规级的检测更严格一些,就是测试的方向更严

网友O:
一般车规的芯片用can的比较多的吧

网友P:
区别可能就在过检这块,其他好像也差不多

网友Q:
就跟芯片的品质一样,车规的品质会好一些

网友R:
没具体研究过,就是知道车规的芯片,比通用MCU贵一些

网友S:
实际差的就是价格吧,应该也没啥差别的了

网友T:
可靠性,跟军品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