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N32如何新建空白工程?

楼主(2023-05-29):
keil5如何新建新的工程,基于N32MCU 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可简单,可复杂。
简单一点的呢,您就拷贝一下官方的例程即可,比如blink工程。
复杂一点的呢,自己新建一个mdk工程,然后,把启动文件,cmsis等头文件再拷贝到工程目录。然后,配置mdk的工程属性即可。

网友B:
基于IAR的,怎么导入pack包呀,官方给的pack文件是只能导入kei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