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如何查找DMA和外置之间的通道映射?

楼主(2023-05-29):
查找哪个外设使用了DMA哪个通道,这个在哪个手册能找到

网友A:
DMA 功能框图

网友B:
中文参考手册和芯片手册

网友C:
通常芯片厂商会在芯片手册中描述DMA控制器和外设之间的通道映射关系。可以通过手册查询相关信息。

网友D:
可以从开发板的设计资料中查找相关信息。

网友E:
框图或用户手册,未明确描述是任意对应

网友F:
芯片的用户手册可以查到

网友G:
厂家通常会事先设置好了DMA与外设之间的通道映射关系,并提供相应的源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