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如何设置自动重连

楼主(2023-05-29):
N32WB031的蓝牙功能,如何设置自动重连

网友A:
这个为什么要在自动重连呢

网友B:
监听蓝牙的状态变化->获取关闭蓝牙前连接的设备信息->自动连接。

网友C:
在程序中需要周期性地监测蓝牙连接状态

网友D:
设置蓝牙自动重连时间了吗

网友E:
需要在蓝牙模块中开启自动连接功能,并设置自动连接的目标设备地址和间隔时间等参数。

网友F:
这个有反馈的引脚吗?

网友G:
检测state引脚的状态吧。

网友H:
做从机的话,不能自动重连

网友G:
可以在程序中维护一个连接状态的标志,当标志为“已连接”时不再进行连接操作。

网友I:
这个会发送disconnect吧

网友J:
如果是透传,不需要重新连接。

网友K:
程序检测断开了,自动重连就是了。

网友:
看你做的主机还是从机设备,从机设备一般只能广播,所谓重连需要主机发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