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F103C8T6串口有无BUG

楼主(2023-05-29):
经常看到有人说HC32F103C8T6串口通信时会有累计误差,这个问题是否真是存在

网友A:
每个环节都会引入微小的传输延迟,这些延迟误差可能会对数据的精确性产生影响。

网友B:
串口通信的每个字节的起始位都是同步的基准,所以速率误差不会累积到下个字节去。

网友C:
在通信中可以加入纠错码来检测和修正数据错误

网友D:
晶振精度的限制,时钟频率也可能存在微小的误差。

网友E:
可以通过软件校准等方式来校准时钟频率误差

网友F:
在串口通信中,由于时钟频率的不匹配、传输延迟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数据的累计误差。

网友G:
理论上可以无误差。

网友H:
串口通信中可能会出现累计误

网友I:
原因是波特率和晶振的关系

网友J:
有误差, 有可能出现误差积累造成的错误。

网友K:
串口有什么BUG

网友L:
由于传输速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传输距离、噪声、电磁干扰等,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传输速率往往不太可能完全准确。

网友M:
你按照时钟整数配置吧。

网友N:
连续的多次发送之间没有累计误差

网友O:
尽量选择合适的波特率,以确保数据的传输速率匹配。

网友P:
你配置的有问题吗?

网友Q:
将波特率发生器复位一下,否则误差积累会造成串口通信错误。

网友R:
串口通讯时因为可能存在累计误差偶尔造成数据错误。

网友Q:
串口通讯如果波特率如果有误差的话,有时候会出现数据错误的,这很正常。

网友S:
你这问题问的,累计误差也是软件造成定位吧。

网友T:
这种误差不一定就说是芯片的问题,和你硬件电路设计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