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32F030MF4P6 EEPROM例程

楼主(2023-05-29):
HK32F030MF4P6芯片自带EEPROM,以下是读写存储功能

#define  HK32F030M_EE_BEGIN    (0x0C000000ul)
#define  HK32F030M_EE_END      (0x0C0001C0ul)
#define  HK32F030M_EE_SIZE     (448)

/**************************************************************************************************
* @functioin     ALR_WriteByte
* @brief         根据指定的偏移地址将数据写入EEPROM
* @param         address:   要写入数据的目标地址,是基于EEPROM起始地址的偏移量 0<=address< HK32F030M_EE_SIZE
* @param         data_in:   要写入的数据
* @return        0 写入失败      1 写入成功
* @example       ALR_WriteByte(2,0x45);  是将数据写入到HK32F030M_EE_BEGIN+5的地址,如果写入成功则返
*                回1, 否则返回0
**************************************************************************************************/
void ALR_WriteByte(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_in)
{
    FLASH_Unlock();
    EEPROM_EraseByte(address+HK32F030M_EE_BEGIN);
    EEPROM_ProgramByte(address+HK32F030M_EE_BEGIN, data_in);
    FLASH_Lock();

}

/**************************************************************************************************
* @functioin     ALR_ReadByte
* @brief         根据指定的偏移地址将数据从EEPROM读出
* @param         address:   要读取数据的目标地址,是基于EEPROM起始地址的偏移量0<=address< HK32F030M_EE_SIZE
* @param         data_out:  读出数据的缓存变量指针
* @return        0 读取失败      1 读取成功
* @example       uint8_t dataR;
*                ALR_ReadByte(2,&dataR);
*                是将数据从地址HK32F030M_EE_BEGIN+5读出,如果读出成功则返
*                回1, 否则返回0
**************************************************************************************************/
void ALR_ReadByte(uint32_t address,uint8_t *data_out)
{
    *data_out = (*((uint8_t *)(address + HK32F030M_EE_BEGIN)));
}

网友:
HK32F030MF4P6 是否有片内eeprom

网友A:
复位后如何能够保持内部ram储存的数据?

网友B:
需要外接EEPROM吗?

网友C:
内部有没有可以用来存储数据的EEPROM

网友A:
FLASH能用来做eeprom吗?可用多少

网友D:
eeprom 可写多少次

网友E:
其内置的eeprom如何使用

网友F:
如何使用HK32F030MF4P6 的Flash来模拟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