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低功耗

楼主:
大佬们,问一下N32WB031休眠后做1秒1唤醒,为了降低功耗有些什么方法

网友A(2023-06-06):
低功耗模式功耗跳动大

网友B:
还提供动态电压升降功能?

网友C:
外部器件的功耗也会对整个系统的功耗产生影响。

网友D:
选择合适的工作频率和时钟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功耗。

网友E:
多种功耗模式可供选择。

网友F:
N32WB031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例如睡眠模式、待机模式等。在系统空闲时,可以选择进入低功耗模式以降低功耗。

网友G:
选择低功耗的外部晶振、电容和电感等器件来降低功耗。

网友H:
主要用MCU来将外围电路的功耗降下来。

网友D:
将MCU空闲时设置到睡眠状态。

网友I:
MCU其实比起外围电路功耗很小

网友J:
工作频率越低,意味着消耗的电流也越小

网友K:
可以通过特定模式自动进入休眠状态以降低功耗。

网友L:
软件的设计和实现也会影响系统功耗。

网友M:
N32WB031是一款集成了2.4GHz无线收发功能的低功耗Wi-Fi SoC芯片。

网友N: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适当的时钟源和主频可有效降低功耗

网友O:
N32WB031低功耗 最低多少

网友P:
外围电路不使用的时候尽量关断,不要让其耗电

网友Q:
如何控制N32WB031系统的电流和功耗?

网友R:
充分利用芯片的硬件加速器,减少程序运行时间,避免轮询等不必要的操作。

网友S:
低功耗 模式,电流有点大

网友T:
唤醒越频繁 单片机功耗越高

网友U:
楼主这个唤醒的频率有点高啊  还不如想点其他办法呢

网友V:
1秒一唤醒是不是有必要,最好是中断唤醒。

网友W:
N32WB031的低功耗模式怎么配置

网友G:
休眠模式一般有多种,如睡眠模式、待机模式等。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式,在充分利用休眠模式的同时保证功能的正常进行。

网友X:
如何进入休眠低功耗状态?

网友Y:
有一个想法 可以从深度睡眠模式直接转换到其他形式的睡眠模式而不用全部唤醒吗

网友Z:
引用 网友Y:
有一个想法 可以从深度睡眠模式直接转换到其他形式的睡眠模式而不用全部唤醒吗 ...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感觉意义并不大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感觉意义并不大啊

我觉得可以试试 比如想要暂时启用某个外设 但是当前深度睡眠不支持 但是其他睡眠模式下是可以的呢

网友AB:
为了降低功耗 建议楼主延长唤醒周期

网友AC:
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使用深度休眠模式

网友AD:
1秒唤醒是不是太快了,为何不做中断唤醒。

网友AE(2023-08-03):
选择低功耗器件,如外部晶体,电容和电感,以减少功耗。

网友AF:
选择适合的工作频率以及时钟源,可以在必定水平上降低功耗。

网友AG(2023-10-08):
与外围电路相比,mcu实际上具有非常低的功耗

网友AH:
可通过特定模式自动进入睡眠模式,降低功耗。

网友AI:
按照现实需求选择得当的时钟源以及主频可有用降低功耗

网友AJ(2023-12-05):
空闲时将MCU设置为休眠模式。

网友AK(2024-02-01):
它是否也提供动态电压上升和下降功能?

网友AL:
主要采用单片机来降低外围电路的功耗。

网友AM(2024-03-02):
不使用外围电路时,尽量关闭外围电路,不要让外围电路耗电

网友AN:
是否有必要每1秒醒来一次,最好是通过打断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