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 可综合和不可综合的理解

楼主(2023-05-29):
一个很简单的Verilog代码,里面用到 initial:
然后综合得到如下电路:
我一直误解为这些不可综合的语句是不能出现在设计里面,只能出现在仿真里面的。我以为如果出现在设计里面了也会被忽略掉。但是我发现 initial 里面的语句实际中确实起了作用,它初始化了counter,我把代码(sof)下载到FPGA开发板进 确实是从0开始计数的。然后我咨询了公司的研发工程师,他是这样解答的:
initial 是不可综合,但是这里只是赋了一个初值(初始化寄存器的值)。没有行为描述。说的不可综合是指的不能生成实际的电路,不是说设计里面写了 initial 会报错 或者被忽略。

这里initial之所以不能综合,是因为它只能执行一次,而always会根据时钟条件无限次触发,所以always里面语句就像硬件电路,来一个时钟,执行一次。而initial就像是初始化程序,最开始把变量初始化,执行一次后不能再执行,直到再次复位。

这里综合的含义是指能生成对应的硬件电路,而这里的initial就像是一个纯软件的初始化。

你提到的有些设计会被忽略是因为综合器认为这个地方是无效的,没有必要的,所以忽略掉,不生成电路,自动优化掉。

///////////////////////////////////////////////////////////////////////////////////////////////////////////////////////////////////////////////////////////////////////////////////////////////////////////////////
当然我在网络上找到了些可综合和不可综合的解释 感觉也很有参考价值:
https://wenda.so.com/q/1378362174074040
综合就是把你写的rtl代码转换成对应的实际电路。
比如你写代码assign a=b&c;
EDA综合工具就会去元件库里拿一个二输入与门出来,然后输入端分别接上b和c,输出端接上a

假如你写了很多这样的语句
assign a=b&c;
assign c=e|f;
assign e=x^y;
……
综合工具就会像搭积木一样的把你这些“逻辑”电路用一些“门”电路来搭起来。当然,工具会对必要的地方做一些优化,比如你写一个电路assing a=b&~b,这样工具就吧a恒接为0了,而不会去给你找一个与门来搭这个电路。
所以,“综合”要做的事情有:编译rtl代码,从库里选择用到的门器件,把这些器件按照“逻辑”搭建成“门”电路。

不可综合,是指找不到对应的“门”器件来实现相应的代码。比如#100之类的延时功能,简单的门器件是无法实现延时100个单元的。还有打印语句等,也是门器件无法实现的,这个应该很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