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的signed类型有哪些?

楼主(2023-05-29):
在数字电路中,出于应用的需要,我们可以使用无符号数,即包括0及整数的集合;也可以使用有符号数,即包括0和正负数的集合。在更加复杂的系统中,也许这两种类型的数,我们都会用到。

有符号数通常以2的补码形式来表示。图1列出了4位二进制表示法所对应正负数。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两种类型数的加减法是一样的,做加法和减法就是 在数轮上按正时钟转转或按反时钟转。比方说,1001+0100,意味着从1001按照顺时钟方向移动4个位置,其结果为1101。在无符号数类型中,它 代表(+9)+(+4)=+13;而在有符号数类型中,它则代表(-7)+(+4)=-3。从数轮上看,若是加法所得的结果溢出了,那么也就是穿越了数轮 的临界点。注意这个临界点对于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来说,是不一样的:无符号数,是介于1111和0000之间;有符号数,则是介于0111和1000之 间。
物理加减法的行为正好和数轮的移动类似。只要所有的运算子和结果具有相同的位宽,那么有符号数或无符号数的形式就可用于相同的电路。比方说,设a、b和sum都是8位信号,表达式
sum = a+ b;
无论这些信号被转译成有符号数或无符号数,它都会引用相同的硬件且使用相同的二进制表示法。这种现象在其他算术运算中也是正确的(但是它不可用于非算术运算中,比方说有理数运算或溢出标志位的生成)。
图1 4位二进制数轮
此外,当运算子或其结果的位宽不同时,我们需要区分它究竟使用哪一种符号类型。因为不同的符号类型需要不同的扩展位。对于无符号数,前置一个0,即 所谓的零扩展位;对于有符号数来说,需要前置n个所谓的符号扩展位。比方说4位二进制表示的-5为1011;当其扩展成8位时,应该变为 1111_1011,而不是0000_1011。
举个例子,设a和sum为8位信号,b为4位信号即b3b2b1b0。
表达式:sum = a + b
需要将b扩展为8位。如果是无符号数形式,那么b扩展为0000_b3b2b1b0;如果是有符号数形式,那么b扩展为 b3b3b3b3_b3b2b1b0。上述表达式所引用的硬件包括位宽扩展电路和加法器。因为对于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来说,扩展电路是不同的;所以上面那 个表达式,对应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形式,要使用不同的硬件实现。
Verilog-1995中的有符号数
在Verilog-1995中,只有integer数据类型被转移成有符号数,而reg和wire数据类型则被转移成无符号数。由于integer 类型有固定的32位宽,因此它不太灵活。我们通常使用手动加上扩展位来实现有符号数运算。
下面的代码片段将描述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的运算:
01 reg [7:0] a, b;
02 reg [3:0] c,
03 reg [7:0] sum1, sum2, sum3, sum4;
04 。 . 。
05 // same width. can be applied to signed and unsigned
06 sum1 = a + b;
07 // automatica 0 extension
08 sum2 = a + c;
09 // manual 0 extension
10 sum3 = a + {4{ 1‘b0 }, c};
11 // manual sign extension
12 sum4 = a + {4{c[3]}, c};
在第一条语句中,a、b和sum1有相同的位宽,因此无论是转译成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它都将引用相同的加法器电路。
在第二条语句中,c的位宽仅为4,在加法运算中,它的位宽会被调整。因为reg类型被作为无符号数看待,所以c的前面会被自动置入0扩展位。
在第三条语句中,我们给c手动前置4个0,以实现和第二个表达式一样的效果。
在第四条语句中,我们需要把变量转译成有符号数。为了实现所需的行为,c必须扩展符号位到8位。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手动扩展。在代码中,我们重复复制c的最高位4次(4{c[3]})来创建具有扩展符号位的8位数。

楼主:
Verilog-2001中的有符号数
在Verilog-2001中,有符号形式也被扩展到reg和wire数据类型中。哈哈,新加一个关键字,signed,可以按照下面的方式定义:
reg signed [7:0] a, b;
使用有符号数据类型, 第2节所述代码可以被改写为:
1 reg signed [7:0] a, b;
2 reg signed [3:0] c;
3 reg signed [7:0] sum1, sum4;
4 。 . 。
5 // same width. can be applied to signed and unsigned
6 sum1 = a + b;
7 // automatic sign extension
8 sum4 = a + c;
第一条语句将引用一个常规的加法器,因为a、b和sum1具有相同的位宽。
第二条语句,所有的右手边变量都具有signed数据类型,c被自动扩展符号位到8位。因此,无需再手动添加符号位。
在小型的数字系统中,我们通常可以选用有符号数或者无符号数。然而,在一些大型的系统中,会包括不同形式的子系统。Verilog是一种弱类型语 言,无符合变量和有符号变量可以在同一表达式中混用。根据Verilof的标准,只有当所有右手边的变量具有signed数据类型属性的时候,扩展符号位 才被执行。否则,所有的变量都只扩展0。
考虑下面的代码片段:
1 reg signed [7:0] a, sum;
2 reg signed [3:0] b;
3 reg [3:0] c;
4 。 . 。
5 sum = a + b + c;
由于c不具有signed数据类型属性,因此右手边的变量b和c的扩展位为0。
Verilog有两个系统函数,$signed和$unsigned(),用以将括号内的表达式转换为signed和unsigned数据类型。比方说,我们可以转换c的数据类型,
sum = a + b + $signed(c);
现在,右手边的所有变量都具有signed数据类型属性,因此b和c将扩展符号位。
在复杂的表达式中,混用signed和unsigned数据类型将引入一些微妙的错误,因此应当避免混用。如果真的很有必要,那么表达式需要保持简单,同时通用转换函数,以确保数据类型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