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低功耗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楼主(2023-05-29):
STM32低功耗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网友A:
硬件设计是比较重要的,要不功耗会很高的。

网友B:
首先选型,选择低功耗的芯片,其次的就是低功耗哪些外设要工作。

网友C:
低功耗比普通设计麻烦不少,因为要对很多外设进行配置。

网友D:
不用的外设就不要开启;
不用的GPIO一定不要悬空,结合具体电路保持稳定的电平,以不产生漏电流为原则。一般配置为Analog模式或芯片手册的推荐配置;
GPIO的输出速率满足应用需求即可,不必总是选择最高的;

网友E:
外设和芯片选择都要考虑到

低功耗的话,注意上下拉电阻和内部的配置

网友F:
看看芯片的低功耗手册,按其要求去做就好了

网友G:
这个一般就是电源部分要注意一下

网友H:
注意上下拉电阻的配置

网友I:
低功耗比较复杂的,一般需要参考官方的电路进行设计比较好

网友J:
IO,一般不用的都变成输入功能,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K:
你得设计一下整体的供电情况,供电需要注意

网友L:
低功耗注意的就是硬件电源部分,其他都还好说

网友M:
你得低功耗要注意用啥唤醒,这个比较重要呢

网友N:
考虑到哪里会漏电,放电功耗大的情况

网友O:
其实低功耗最好是用L系列的单片机比较好,这就是细节

网友P:
有三种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停机模式,待机模式,其中待机模式功耗最低。

网友Q:
闲置的gpio一定要合理处置

网友R:
在低功耗模式下,时钟和时序的配置也对功耗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