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例说STM32F7高速缓存——Cache一致性问题(三)

楼主(2023-05-29):
3. Cache 一致性问题
3.1 什么是 cache 一致性问题

所谓的 Cache 一致性问题, 主要指的是由于 D-cache 存在时,表现在有多个 Host(典型的如 MCU 的 Core, DMA 等)访问同一块内存时, 由于数据会缓存在 D-cache 中而没有更新实际的物理内存。

在实际应用中,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当有写物理内存的指令时,Core 会先去更新相应的 cache-line(Write-back 策略),在没有 clean 的情况下,会导致其对应的实际物理内存中的数据并没有被更新,如果这个时候有其它的 Host(如 DMA)访问这段内存时,就会出现问题(由于实际物理内存并未被更新,和 D-cache 中的不一致),这就是所谓的 cache 一致性的问题。

图3.1 Cache 一致性问题 第1种情况

楼主:
第二种情况是 DMA 更新了某段物理内存(DMA 和 cache 直接没有直接通道),而这个时候 Core 再读取这段内存的时候,由于相对应地址的 cache-line 没有被 invalidate,导致 Core 读到的是 cache-line 中的数据,而非被 DMA 更新过的实际物理内存的数据。

图3.2 Cache 一致性问题 第2种情况

楼主:
3.2 如何处理 cache 一致性问题

我们知道,Cache 机制是为了提高存储系统的平均读写性能而设计的,但是这种机制带来了数据一致性问题,然而,却没有对一致性的硬件支持。

因此为了解决一致性问题,一个办法就是禁用 Cache(cache 都禁用了,肯定不会有 cache 一致性的问题啦~)。但是如果你选择使用 STM32F7 这样高性能的微控制器,又不使用其带来的高性能特性,那你为什么要用 F7 呢,用 F3、F4 不就得了么?所以为了提高性能,还是使能 cache,并积极解决 cache 一致性问题吧。

好吧,解决 STM32F7 的 cache 一致性问题,有两种可选方案:

所有的共享存储器都定义为共享属性

    这些区域将默认不被缓存到 D-Cache。
    所有的操作都直接针对二级存储器(内部Flash,外部存储器),性能降低。
    因为缓存对这些区域是透明的,写软件更容易。

    通过软件进行cache的维护

(1)Cortex-M7 的写操作要是全局可见的

    使用透写属性(通过 MPU 设置)。
    使用 SIWT@CACR(Shared = Write Through)。
    通过指令清 D-cache,然后所有更新位置禁止 D-Cache操作。

(2)其他主设备的写操作要对 Cortex-M7 可见

    比如作废 Cortex-M7 Dache 中数据。

楼主:
3.3 示例
3.3.1 程序描述

(1)首先将地址 0x20020000(SRAM1)处开始的 128 字节初始化为 0x55。
(2)将 Flash 中的 128 字节的常量数组 aSRC_Const_Buffer 拷贝到 SRAM1 地址 0x20020000(pBuffer)。
(3)配置并使能 DMA,通过 DMA 将数据从 SRAM1 的地址 0x20020000 处拷贝到 DTCM RAM 中的数组 aDST_Buffer 中。
(4)将 Flash 中的数组 aSRC_Const_Buffer 与 DMA 读出的数组 aDST_Buffer 进行比较。

显然,这个例子中的 cache 一致性问题, 展示的是上面(图3.1)的第一种情况。也就是在 Write-back 策略下,CPU 先去更新相应的 cache-line,然后 DMA 去访问对应的内存,从而导致数据不一致的现象。

楼主:
程数据的传输流程和路径如下图所示:

图3.3 Cache 示例数据传输框图

楼主:
3.3.2 复现 cache 一致性问题

我们先来按照示例要求编写代码,复现 cache 一致性问题。有些人可能会疑惑,变量数据怎么放到 Flash、SRAM1、DTCM?实际上,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配置文件进行设置,比如 icf 文件、scatter 文件等,当然,这跟所使用开发环境和编译工具链有关。

本文所使用的环境是 IAR,其链接文件 *.icf 如下:

楼主:
然后将 aSRC_Const_Buffer 数组定义为常量,即可分配到 RO 区域,aDST_Buffer 定义为普通的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即可,因为内存区域从 0x20000000 开始,也就是 DTCM RAM。

好了,代码主体部分如下:

(完整的代码可以在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luckydarcy/10104739 下载)
#define SRAM1_ADDRESS_START   (0x20020000UL)

static const uint32_t aSRC_Const_Buffer[BUFFER_SIZE] =
{
  0x01020304, 0x05060708, 0x090A0B0C, 0x0D0E0F10,
  0x11121314, 0x15161718, 0x191A1B1C, 0x1D1E1F20,
  0x21222324, 0x25262728, 0x292A2B2C, 0x2D2E2F30,
  0x31323334, 0x35363738, 0x393A3B3C, 0x3D3E3F40,
  0x41424344, 0x45464748, 0x494A4B4C, 0x4D4E4F50,
  0x51525354, 0x55565758, 0x595A5B5C, 0x5D5E5F60,
  0x61626364, 0x65666768, 0x696A6B6C, 0x6D6E6F70,
  0x71727374, 0x75767778, 0x797A7B7C, 0x7D7E7F80
};

static uint32_t aDST_Buffer[BUFFER_SIZE];

int main(void)
{
  uint32_t counter = 0;
  uint32_t *pBuffer = (uint32_t*)SRAM1_ADDRESS_START;

  if (HAL_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 LEDs */
  BSP_LED_Init(LED1);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216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BSP_LCD_Config();

  /* Set to 1 if an transfer error is detected */
  transferErrorDetected = 0;

  /* Fill 128 bytes with 0x55 pattern */
  memset((uint8_t*)SRAM1_ADDRESS_START, 0x55, sizeof(aSRC_Const_Buffer));

  /* TODO:Enable MPU and change SRAM region attribute
  * set write-back policy on SRAM */
  MPU_Config();

  /* Enable Data 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Copy data from Flash to SRAM by CPU */
  for (counter = 0; counter < (sizeof(aSRC_Const_Buffer)/4); counter++)
  {
        *pBuffer++ = aSRC_Const_Buffer[counter];
  }

  //* Configure and enable the DMA stream for Memory to Memory transfer */
  DMA_Config();

  /* Wait for DMA end-of-transfer */

  while(TransferCompleteFlag == RESET)
  {
  }

  /* Check data integrity*/
  pBuffer = (uint32_t*)&aDST_Buffer;
  for(counter = 0; counter <(sizeof(aSRC_Const_Buffer)/4); counter++)
  {

    if(aSRC_Const_Buffer[counter] != *pBuffer)
    {
        compareErrorDetected++;
    }
    pBuffer++;
  }

  if (compareErrorDetected != 0)
  {
      /* Toggle LED1 */
      BSP_LED_Off(LED1);
      compareErrorDetected = 0;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10, (uint8_t *)"       Data comparation failed!      ");
  }
  else
  {
      /* Turn LED1 on */
      BSP_LED_On(LED1);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10, (uint8_t *)"       Data comparation success!      ");
  }

  while (1)
  {

  }
}

static void MPU_Config(void)
{
  /* Disable MPU */
  MPU->CTRL &= ~MPU_CTRL_ENABLE_Msk;

  /* Configure RAM region as Region N°0, 256kB of size and R/W region */
  MPU->RNR  = SRAM1_REGION_NUMBER;
  MPU->RBAR = SRAM1_ADDRESS_START;

   /* Write-Back policy */
  MPU->RASR = SRAM1_SIZE | MPU_RASR_C_Msk | MPU_RASR_B_Msk | SRAM1_ACCESS_PERMISSION | 1<<MPU_RASR_TEX_Pos;

  /* Enable MPU */
  MPU->CTRL |= MPU_CTRL_PRIVDEFENA_Msk | MPU_CTRL_ENABLE_Msk;
}

楼主:
为了确保 aSRC_Const_Buffer 在 Flash,aDST_Buffer 在 DTCM,我们可以在编译完之后查看 *.map 文件,如下:
图3.4 检查常量和变量分配情况

楼主:
下载到 STM32F769I-DISCO 板子上,显然,由于此时开启了 D-Cache,会出现数据不一致的现象,执行结果如下所示:
图3.5 Cache 数据不一致

楼主:
3.3.3 解决方案

(1)不启动 D-Cache

注释掉 SCB_EnableDCache();

不启动 D-Cache,当然也就没有了 Cache 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啦~

(2)将 SRAM1 相应区域设置为 shareable

通过 MPU 将 SRAM1 相应区域设置为 shareable,MPU_Config() 函数处理如下:
static void MPU_Config(void)
{
  /* Disable MPU */
  MPU->CTRL &= ~MPU_CTRL_ENABLE_Msk;

  /* Configure RAM region as Region N°0, 256kB of size and R/W region */
  MPU->RNR  = SRAM1_REGION_NUMBER;
  MPU->RBAR = SRAM1_ADDRESS_START;

  /* Shareable */
  MPU->RASR = SRAM1_SIZE | MPU_RASR_S_Msk | SRAM1_ACCESS_PERMISSION;

  /* Enable MPU */
  MPU->CTRL |= MPU_CTRL_PRIVDEFENA_Msk | MPU_CTRL_ENABLE_Msk;
}

楼主:
(2)将 SRAM1 相应区域设置为 shareable

通过 MPU 将 SRAM1 相应区域设置为 shareable,MPU_Config() 函数处理如下:
static void MPU_Config(void)
{
  /* Disable MPU */
  MPU->CTRL &= ~MPU_CTRL_ENABLE_Msk;

  /* Configure RAM region as Region N°0, 256kB of size and R/W region */
  MPU->RNR  = SRAM1_REGION_NUMBER;
  MPU->RBAR = SRAM1_ADDRESS_START;

  /* Shareable */
  MPU->RASR = SRAM1_SIZE | MPU_RASR_S_Msk | SRAM1_ACCESS_PERMISSION;

  /* Enable MPU */
  MPU->CTRL |= MPU_CTRL_PRIVDEFENA_Msk | MPU_CTRL_ENABLE_Msk;
}

楼主:
(3)DMA 访问 SRAM1 前先 Clean cache

在启动 DMA 访问之前,程序员需要在合适的地方将 D-Cache 数据回写到主内存中,也就是 Clean 的操作。

在本示例中,可以在 DMA_Config(); 前调用:

SCB_CleanDCache();

楼主:
或者
  1.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SRAM1_ADDRESS_START, sizeof(aSRC_Const_Buffer));

楼主:
(4)将 SRAM1 相应区域设置为 Write-through 策略

通过 MPU 将 SRAM1 相应区域设置为透写模式(Write-through),MPU_Config() 函数处理如下:
static void MPU_Config(void)
{
  /* Disable MPU */
  MPU->CTRL &= ~MPU_CTRL_ENABLE_Msk;

  /* Configure RAM region as Region N°0, 256kB of size and R/W region */
  MPU->RNR  = SRAM1_REGION_NUMBER;
  MPU->RBAR = SRAM1_ADDRESS_START;

  /*Write Through policy*/
  MPU->RASR = SRAM1_SIZE | MPU_RASR_C_Msk | SRAM1_ACCESS_PERMISSION;

  /* Enable MPU */
  MPU->CTRL |= MPU_CTRL_PRIVDEFENA_Msk | MPU_CTRL_ENABLE_Msk;
}

楼主:
(5)将所有 cacheable 的空间全部强制 Write-though

通过 cache 控制寄存器,将所有 cacheable 的空间全部强制 Write-though 模式。

楼主:
在初始化的时候进行设置:

__FORCE_WRITE_THROUGH();

宏定义为:

#define __FORCE_WRITE_THROUGH()    *(__IO uint32_t *)0xE000EF9C = 1UL<<2

以上这是都是较为常用的方法,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为了提高性能,一般都会开启 cache,同时将其配置为 WB 策略,这就需要开发者在使用时特别小心!

楼主: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第二种情况(图3.2),就不是 clean 操作了,而是 invalidate。需要先调用 SCB_InvalidateDCache() 或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去 invalidate 相应的 cache-line, 这样当 CPU 在读取时,会忽略 D-cache 中的内容,去真实的物理地址读取对应的数据。

    图3.7 Cache 数据一致

好啦,通过上述几种方法,就可以解决 cache 数据一致性问题。当然,除了我这里提供的,还有其他方案,各种方案各有利弊,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去衡量,这就是嵌入式程序员展示才华的时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