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按键消抖

楼主(2023-05-29):
方案:在按下阶段计时,当按下时间大于规定时间时,记为一次按键。

一般情况下,我们从按下按键到松开基本需要大于几十毫秒的时间,系统时钟的周期处于纳秒级,因此我们按下一次按键会被大于十万个时钟的上升沿采集到,然而我们希望的是按下一次按键只被一次上升沿采集到,不然会被认为按了多次按键,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按键进行处理。假设按键在没被按下时为高电平,被按下时处于低电平,如图 2 所示的波形图。

         图 2 按键波形图

由图 2 分析可知在 key 被按下时有且仅有一个 key 的上升沿和一个 key 的下降沿,我们可以通过检测 key 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来确定按键被按下一次, 这就涉及到边缘检测,具体方法如图 3 所示,可以用 clk 的上升沿将 key 延时一 个周期产生 key_reg,通过 key 和 key_reg 的值同时判断 key 的上升沿或下降 沿。由图 3 可知,当用 clk 的上升沿检测到 key 等于 1 的同时 key_reg 等于 0, 此时则为 key 的上升沿,若 key 等于 0 的同时 key_reg 等于 1 则为 key 的下降 沿。
         图 3 边缘检测
 由图 3 可知根据 key 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可确定按键按了一次,然而事实却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图 4 给出了一个按键的模型,当不按下按键 s 时,a、b 两点 是断开的,按下按键 s 时线路才接通,然而当按下按键时,会存在物理上的抖动现象,此时 a、b 两点会在断开和接通之间反复的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图 5 所 示的抖动、稳定的波形。
         图 4 按键模型

         图 5 按键抖动
图 5 所示前抖动为按下时产生的抖动,后抖动为按键松开时造成的抖动, 前、后抖动持续时间一般均为 5~10ms,在有抖动的情况下,key 会被 clk 上升沿采集到很多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因此用 key 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判断按键一次就不成立了,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方法。
   我们知道按键被按下时 key 值为低电平(0),在抖动期间 key 既有高电平也有低电平,我们可以使用 clk 的上升沿计算 key 连续为低电平的时间,期间当检测到 key 为高电平时,则从头开始计数,当计数超过 5~10ms 时,我们可以认定按键有被按下的时候,此时我们可以产生一个 clk 周期为高电平的标志,当该标志位高电平认为有一次按键即可,具体波形如图 6 所示。
         图 6 按键消抖波形图
  此处我们认为 key 值有连续性的 5ms 时为按键被按下,时钟周期为 50MHz, 即 20ns,可以算出 5ms 占 250000 个 clk 周期,也就是说 cnt 从 0 计数到 249999 为 5ms,当 cnt 等于 249999 时可以将 po_key_flag 拉高一个周期,由于按键时间长短无法确定,因此 cnt 有可能多次达到 249999 这个值,会造成 po_key_flag 多次被拉高,这样又会出现按下一次键被当成按下多次,所以在 图 6 中出现了 cnt_flag 变量,在遇到 cnt 等于 249999 时,cnt_flag 就会被置高,直到遇到 key 等于高电平时才会被拉低,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第一个 cnt 等 于 249999 和后面的区分开,那么我们也可以用 cnt 和 cnt_flag 共同控制在一次按键中,保证 po_key_flag 有且仅有一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根据波形图可得到如下所示的代码。

楼主:
module aa(input clk,rst_n,key,output reg key_flag);
reg [17:0] cnt;
reg cnt_full;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cnt<=18'b0;
else if (key==0) cnt<=cnt+1'b1;
else cnt<=18'b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cnt_full<=1'b0;
else if(cnt==24999)
cnt_full<=1'b1;
else if (key==1) cnt_full<=1'b0;
else cnt_full<=cnt_full;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key_flag<=1'b0;
else if (cnt==24999&&cnt_full==1'b0)
key_flag=1'b1;
else key_flag=1'b0;
end
endmodule

代码解析:

①第 4 行的 always 块实现了一个计数器,当 key 键按下(值为 0)的时候开始计数,当检测到按键松开(值为 1)的时候计数器归零,这样在抖动时候,该计数器会出现计数、归零循环的一个过程,直到 key 值一直 为 0,即按键持续被按下并且抖动过程结束,计数器才会持续计数到 5ms;

②第 10 行的 always 块产生一个标志,当检测到 cnt 第一次等于 24999的下一个clk时,该标志则被置为高电平,这样就可以将 cnt 第一次等于 24999 和之后 的 cnt 等于24999 区分开,直到 key 松开(值为 1)时,该标志才被置为低电平;具体 第一次cnt=24999时,cnt_full=0,之后的cnt=24999时,cnt_full=1.

③第 18 行的 always 块实现产生整个按键过程中的一个时钟周期高电平的标志,当 cnt 计数到 5ms 时,为了确保只有一次的 key_flag 有效, 因此此处条件中不仅需要 cnt=5ms,而且需要 cnt_flag==0。至此,实现了按键的消抖处理,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很好地实现最初的要求了。

楼主:
`timescale 1ns/1ns

`define clk_period 20

module tb;

        reg Clk;
        reg Rst_n;
        reg key_in;

        wire key_flag;
        wire key_state;

        aa aa(
                .clk(Clk),
                .rst_n(Rst_n),
                .key(key_in),
                .key_flag(key_flag)
        );

        initial Clk= 1;
        always#(`clk_period/2) Clk = ~Clk;

        initial begin
                Rst_n = 1'b0;
                key_in = 1'b1;
                #(`clk_period*10) Rst_n = 1'b1;
                #(`clk_period*10 + 1);
                key_in = 1'b0;#1000;
                key_in = 1'b1;#2000;
                key_in = 1'b0;#1400;
                key_in = 1'b1;#2600;
                key_in = 1'b0;#1300;
                key_in = 1'b1;#200;
                key_in = 1'b0;#2000100;
                #50000100;

                key_in = 1'b1;#2000;
                key_in = 1'b0;#1000;
                key_in = 1'b1;#2000;
                key_in = 1'b0;#1400;
                key_in = 1'b1;#2600;
                key_in = 1'b0;#1300;
                key_in = 1'b1;#2000100;
                #50000100;

                key_in = 1'b0;#1000;
                key_in = 1'b1;#2000;
                key_in = 1'b0;#1400;
                key_in = 1'b1;#2600;
                key_in = 1'b0;#1300;
                key_in = 1'b1;#200;
                key_in = 1'b0;#2000100;
                #50000100;

                key_in = 1'b1;#2000;
                key_in = 1'b0;#1000;
                key_in = 1'b1;#2000;
                key_in = 1'b0;#1400;
                key_in = 1'b1;#2600;
                key_in = 1'b0;#1300;
                key_in = 1'b1;#2000100;
                #50000100;
                $stop;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