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锁芯片,解锁方法(J-LINK)

楼主(2023-05-29):
在烧写STM32时,不小心把usb口给弄掉了,然后就尴尬了,芯片被锁了。
烧写的时候报错,如下:

然后就搜了一下,大致有两个方法,
  • 第一种需要通过接3.3V到板子上BOOT0重新上电
  • 第二种是直接通过软件的方法解锁

楼主:
因为我们的板子不好拿出来,所以只能用第二种方法,我们用的是JLink,然后在J Link ARM的软件包里面的J-Link STM32 Unlock软件,找不到安装位置就直接搜索,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然后先check一下自己的JLink软件的版本,我最开始用的J-Link Arm V4.28c,这个应该是很旧版了,这种旧版的软件,会导致连不上STM32,很奇怪,平时烧写是没问题的,然后只能装一个新版的J-Link ARM软件,后来装的是v6.30d。

楼主:
然后找到unlock的程序,打开后,会弹一个窗,意思就是问是否重置 STM32设备,点确认。

这时打开就跟之前不一样了,用这个版本才能连上STM32。

然后基本瞬间就解锁完了,再次尝试烧写,这次就能烧写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