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J-LINK解锁GD32E103CB的读保护

楼主(2023-05-29):
产品中使用单片机时经常需要将单片机的内部flash进行读保护,在前期调试过程中设置读保护后,又没有在代码中增加解除读保护的机制,这时就导致芯片无法再使用调试器进行调试。而STM32相关的芯片使用J-Link配合segger j-link软件中的Unsecure命令就很容易进行解除读保护,但对于GD32E103CB芯片,其在segger j-flash软件中的Unsecure命令是灰色无法使用,而且GD32E103CB是M4内核并不像GD32F103CB一样与STM32F103CB兼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J-Link Commander终端手动连接后通过命令行操作写GD32E103CB选项字相关寄存器对其进行解除读保护。

注意使用的segger j-link版本不能太低,否则其器件列表中可能会没有GD32E103相关的选项,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版本7.52b

(1)在开始菜单的SEGGER-J-LINK下找到J-Link Commander打开,在开始菜单中无法找到的话可在SEGGER-J-LINK安装目录下找到JLink.exe打开。

楼主:
(2)在终端中按提示首先输入

connect回车

楼主:
(3)在出现Device>后输入

GD32E103CB回车

然后出现选择调试接口提示,这里直接输入

S回车

在出现的选择通讯速率设置时可直接回车选择默认

楼主:
(4)之后J-Link会连接到GD32E103CB出现如下界面

楼主:
(5)之后逐条输入如下命令即可解锁读保护:

        w4 40022004 45670123

        w4 40022004 CDEF89AB

        w4 40022008 45670123

        w4 40022008 CDEF89AB

        w4 40022010 00000220

        w4 40022010 00000260

        w4 40022010 00000200

        w4 40022010 00000210

        w4 1ffff800 FFFF00A5

        w4 40022010 00000200

     逐条执行以上命令后,在命令行直接输入r回车,则可看到J-Link又可以正常连接到GD32E103CB了

楼主:
(6)这里对以上几个命令做简要说明,以便于参考解决其它型号单片机的问题。

        w4为J-link Commander中写寄存器命令,表示的时写一个4字节数据,

        w4后紧跟要写入的目标寄存器地址,然后是要写入的数据。

        w4 40022004 45670123

        w4 40022004 CDEF89AB

        是对FMC解锁,相当于GD32库中函数fmc_unlock()

        w4 40022008 45670123

        w4 40022008 CDEF89AB

        是对ob进行解锁,相当于ob_unlock()

        w4 40022010 00000220

        置位FMC_CTL寄存器中的OBER位(选项字节擦除命令位)

        w4 40022010 00000260

        置位FMC_CTL寄存器中的START位(向FMC发送擦除命令位 )

        w4 40022010 00000200

        清除FMC_CTL寄存器中的OBER位

        w4 40022010 00000210

        置位FMC_CTL寄存器中的OBPG位(选项字节编程命令位)

        w4 1ffff800 FFFF00A5

        写选项字节的前4个字节,A5即是表示解除读保护

        w4 40022010 00000200

        清零FMC_CTL寄存器中的OBPG位

网友A(2024-02-14):
谢谢楼主,这个方法测试有效,但毕竟太麻烦了,对于如工厂返工重刷FW的场景效率较低。请问,有没有更简便快捷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