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roteus使用STM32F103系列芯片仿真ADC电压总是为0问题解答

楼主(2023-05-29):
STM32F103芯片有一组ADC参考电压端口
对应到Proteus中,发现原理图上并没有但是在“配置供电网”中存在
可以看出,VSSA与VDDA同为3.3V,这就导致采集到的电压没有0电位参考,所以需要将VSSA转移到GND

楼主:
此时再允许正确的ADC程序就可以采集到正确的电压了

网友A:
原来如此,仿真和实物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以前都是用Proteus仿真51单片机。

网友C:
仿真效果怎么样?趋近真实的应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