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TM32F0 HK32F0 EPPROM仿真 应用

楼主(2023-05-29):
32位MCU  除了低功耗系列STM32L0  其他并没有集成EMMPROM

想要保存断电不掉失的数据 需要外接eeprom芯片  不想接 可以芯片内部在flash区域模拟

参考官网示例教程:AN4061

请浏览文档

需要应用在程序里的三个函数

    EE_Init();//初始化
    EE_ReadVariable();//读变量
    EE_WriteVariable();//写变量

楼主:
在官方示例工程   STM32F0xx_AN4061_FW_V1.0.0  中
需要修改 eeprom.h中的
  1. define EEPROM_START_ADDRESS     ((uint32_t)0x08002000)
  2.                                                         /* EEPROM emulation start address:
  3.                                                         from sector2, after 8KByte of used
  4.                                                         Flash memory */

楼主:
注意确保FLASH里面有剩余位置  测试时我把初始位置定位在FLASH最后2KB

最后因为工程需要   没有太过于研究底层实现  仿真只用三个函数就可以实现

实测可用于HK32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