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INOUT的使用

楼主(2023-05-29):
INOUT
在模块端口声明中,一般有input、output,如果存在双向引脚,可以用inout,它为分时复用的双向口。
对于inout的使用,可以设置两个寄存器,一个用于保存输出值,一个用来控制输入还是输出。

module gtx_top(
        input   sclk,
        input   rst_n,
        inout   sda
);
reg sdar;       //sda输出寄存器
reg sda_link;   //sda控制寄存器,0-input,1-output

assign sda = sda_link ? sdar : 1'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