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ALWAYS语句

楼主(2023-05-29):
在本篇里,我们讨论 Verilog 语言的综合问题,Verilog HDL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中文名为硬件描述语言,而不是硬件设计语言。这个名称提醒我们是在描述硬件,即用代码画图。

在 Verilog 语言中,always 块是一种常用的功能模块,也是结构最复杂的部分。笔者初学时经常为 always 语句的编写而苦恼,不知道使用哪种赋值语句,不了解两种赋值之间的区别。究其本质是对 always 语句的综合一知半解,常年使用软件思维编写代码所致。

现在我总结出:always 块的综合可以分为至少三类电路,由于历史原因,三种电路均使用 always 关键字。

此外 reg 关键字也存在一些迷惑性,综合器并不一定生成寄存器。
reg 在 verilog 语法中的定义为变量,它有可能是寄存器,也有可能是连线

第一类就是组合逻辑,如代码 1-1 和 代码 1-2

  • // 1-1 组合逻辑

  • always @ (*)

  • begin

  •     if(a>b)

  •         q = 1;

  •     else

  •         q = 0;

  • end

代码 1-1 是展示了一个简单组合逻辑的 always 块,它应该被综合成一个一位的比较器。

  • // 1-2 组合逻辑,缺少敏感信号

  • always @ (a)

  • begin

  •     if(a>b)

  •         q = 1;

  •     else

  •         q = 0;

  • end

代码 1-2 也是一个组合逻辑,与 1-1 不同的是,敏感信号列表中没有 b。

我们知道,在 Verilog 语法中, always 块的含义是一个重复执行的语句。

那么 1-2 会综合成一个比较器:

  • 当 a 发生变化时,q 发生变化
  • 当 b 发生变化,由于 b 不再敏感信号列表中,所以 q 不变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软件思维,世界上不存在这种电路,综合器多半会综合一个与代码 1-1 一样的电路,然后报一个警告。

编写组合逻辑的 always 块,使用 * 代替敏感信号列表是一个简单方便而且不容易出错的好办法。

第二类就是时序逻辑

  • // 2-1 时序逻辑

  • reg [1:0] q;

  •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     q <= q + 1'b1;

  • end

注意:这里使用的是阻塞赋值,我们的 q 这个时候被综合成一个寄存器,而不是一个软件上的变量。

代码 2-1 是一个时序逻辑单元,它应该被综合成一个计数器,每当时钟的上升沿,q 自增一。综合后的 部分 RTL 图如下:

我们可以看到,q 通过了一个加法器,加法器是两位的。

而关键的 always 块的综合结果如下图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always 块综合了一个时钟上升沿触发的 D 触发器。每当时钟的上升沿,D 触发器就把输入 D 传递到另一侧 Q。

综合器就这样完成了我们的设计意图:D 的左侧总是等于 Q+1,只有在 时钟的上升沿,才完成值的传递。完整的RTL 图如下:

  • // 2-2 时序逻辑,带异步复位

  • reg [1:0] q;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     if(!rst_n)

  •         q <= 2'b00;

  •     else

  •         q <= q + 1'b1;

  • end

综合后的 RTL 图如下:

代码2-2综合成一个带有清零端的 D 触发器,其余与 2-1 无异。

  • // 2-3 时序逻辑,带同步置位

  • reg [1:0] q;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set)

  • begin

  •         if(set)

  •                 q <= 2'b11;

  •         else

  •                 q <= q + 1'b1;

  • end

代码 2-3 综合成一个带有同步置位的 D 触发器,其余与 2-1 无异。

  • // 2-4 时序逻辑,带同步置位和异步复位

  • reg [1:0] q;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set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         if(!rst_n)

  •                 q <= 2'b00;

  •         else if(set)

  •                 q <= 2'b11;

  •         else

  •                 q <= q + 1'b1;

  • end

RTL 图:

可以看到多了个与门,代码 2-4 是代码 2-2 和 代码 2-3 的组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