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PM32对比HK32

楼主(2023-05-29):
之前想要超频HK32,是因为HK32的IO口速度不如STM32。

想通过超频改善,但是实测HK32只能超频到104MHz,同样的程序在HK上跑依旧达不到要求。

因为国产化要求,只能尝试其他MCU,在网上买了APM32F103RBT6和GD32F103RBT6。

MDK程序上四者是兼容的,看到其他的前辈都是更改下图这个地方,当我打开时发现HK的工程中已经更改过了,烧录到其他MCU便无需更改任何东西了。

楼主:
由于APM32已经拿到,便先测试了一下。先试了超频,发现APM32最高超频到80MHz。虽然主频不及HK的104MHz,但是意外的是它竟然能够满足要求。

(之前的测试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超频到80Mhz后片子有时可以启动,有时启动不了。所以去网上查了一下,超频除了配置PLL外,还需注意依据规格书配置Flash等待周期参数。)

于是用示波器看了IO速度,比HK32的要快0.2-0.5M(没记录,只记了个大概)。显然是够用了。

GD的还没到,后面用到的话再测试吧。
————————————————

网友A:
MCU就不要玩啥超频了吧

网友B:
超频干啥?能稳定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