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32F030X系列在PH测量笔的应用

楼主(2023-05-29):
PH测试笔目前市场良莠不齐, 日前笔者采用航顺芯片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推出的高性能低成本的HK32F030F4P6应用在PH测量笔方案上,效果不错,测量数据一致性比市面普遍采用8位单片机的好多了。

本案应用到HK32F030的其中以下几个主要特性:
1、最高主频72MHZ。
2、12位的SAR ADC转换器。
3、DMA控制器。
4、定点数除法运算。
HK32F030F4P6采用M0的核,因为该芯片可以运行到最高主频72MHZ. 这样可以利用主频快的特点, 应用IO模拟显示驱动LCD,省去了LCD驱动芯片HK1621,节省了成本。而且因为HK32F030是具有真正12位ADC。这样对采样信号的精度提高了,使得测量数据的一致性比之前的普通8位机方案提高了很多。还有因为HK32F030的ADC功能可以利用采样ADC_IN17的数值,并结合Vrefint_CAL寄存器的数值可以计算实时的VDD的电压数值。同时结合DMA功能,可以在采样测量信号的ADC数据传送到指定RAM中用于计算PH值。这样不影响用IO模拟显示的实时性,也保证了采样ADC转换的实时性进一步保证了测量数据的一致性。有对该PH测试笔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航顺技术支持微信公众号。关于HK系列32位MCU相关资料可以浏览官网:http://www.hsxp-hk.com

网友A:
用笔型PH计|酸度计进行电位测量是测量pH最精密的方法

网友B:
笔型PH计|酸度计由三个部件构成:

1一个参比电极;

2一个玻璃电极,其电位取决于周围溶液的pH值;

3一个电流计

网友C:
先进的PH计|酸度计在线路中安插有温度补偿系统,仪器经初次较正后,能自动调整温度变化

网友D:
电流计的功能就是将原电池的电位放大若干倍,放大了的信号通过电表显示出,电表指针偏转的程度表示其推动的信号的强度,为了使用上的需要,PH计|酸度计电流表的表盘刻有相应的pH数值;而数字式PH计|酸度计则直接以数字显出pH值

网友E:
使用前必须调节温度调节器或斜率调节旋钮。

网友F:
玻璃电极在初次使用前,必须在蒸馏水中浸泡一昼夜以上,平时也应浸泡在蒸馏水中以备随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