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CDC降压芯片,有没有对输入输出压差的要求?

楼主(2023-05-29):
用的非同步降压DCDC设计的一款电路,输入电压25V,输出电压24V,压差只有1V,工作是正常的,但不知这样可靠性如何,查芯片资料也没找到对压差的说明

网友A:
器件手册里有载明,注意最低输入电压参数。对DCDC而言,该参数往往与输出电流相关。

网友B:
PW2303可以,低压差

网友C:
规格书中都写明的
再翻翻哈
找不到,把规格书放上来 你用的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