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航顺芯片HK32F030MSO8N-J4M6开发板评测

楼主(2023-05-29):
测试HK32F030MJ4M6-SO8N

    刚拿到开发板无从下手,多谢航工程师耐心指导。
    下面是这航老板说明,新板增加了个HK32F030MJ4M6-SO8N封装,

航顺 HK32F030M 开发板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1. SWD仿真下载时,需要把PB5下载连接冒和PD5连接冒插上 .

2. 使用复位键时把PA0插上连接冒.

3. lO口全部与外接功能接口分离,需要使用时,用连接冒插上.

4.  USB 转串口模块 (TXD与PD6/RXT与PA3用连接冒相连,需要把USB稳压3.3V连接冒插上).

5. 使用蜂鸣器时,把蜂鸣器供电连接冒插上.

6. lO/LED指示灯参考电路图.

7. 数码管位置预定客户自已选择共阴或共阳数码管

8.使用电路图和开发板一起参考更详细直观

仿真工具支持 J-LINK/ST-LINK/U-LINK 等,推荐使用 Keil MDK5.10 /IAR 8.20 以上版本的在线仿真编译工具

楼主:
但我现在测试的是HK32F030MJ4M6-SO8N封装

楼主:
    HK32F030MJ4M6-SO8N封装是注意烧写SWD仿真下载接线口

SO8N封装的引脚第8脚SWDIO接在板子上的PD5,和20pin的一样,SWCLK按数据手册应该是第6脚,但航技术说我现在用的这SON8是老芯片,老芯片的SWCLK是在第5脚,接在板子上的PA3位置。就因为这个试了没下一个小时,以为是软件问题一直读不到芯片。按这接法SWD仿真下载就没问题了,后期新芯片出来了引脚要注意变更。

楼主:
    遇到的软件设置问题

我用的是J-link   SWD仿真下载烧写。

先下载J-link软件安装,  安装好后驱动也安装好了,软件可以自己下载,购买J-link硬件也有提供。
    安装KEIL,主要是KEIL设置问题,
    这时需要添加对应的flash算法,首先确定你已经安装了对应的pack包。

楼主:
这里选J-LINK后点击后面settings

楼主:
设置完之后,最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设置。

还需要在这里选择你使用的芯片型号

添加对应的型号,

添加对应的flash算法。

一定要记得激活,不然会仿真下载不了。

官网例程测试问题
  • SON8封装引脚有限,如果下载例程后占用了SWD下载引脚就再也不好下载,好多说按复位键可以下载,但WON8这封装我没成功过,只有换了个新和芯片上去,pin20的按复位有成功再次烧写。所以下载例程测试时一定要注意这点。我在这上面测试了2天多少才找到这问题原因。

占用后些处为空,再无法下载
       诺按复位刷新这auto clk能出现IDCODE内容则能有机率按复位重新烧写

网友A:
一般一块开发板的注意事项是不是已经在开发板的说明书上有相关说明呢

网友B:
都有哪些flash算法是我们可以选择呢  都有什么特点吗

网友C:
KEIL下自定义编程flash算法 对keil里没有的FLASH,还可以自定义编程算法

网友D:
FLASH算法是一个工具,它的作用就是为了将代码烧进FLASH的工具

网友E:
当我们点击下载按钮后,KEIL干的第一件事是将FLASH算法下载进RAM中,然后仿真器会调用已经在RAM中的FLASH算法函数,对FLASH进行擦写,最后完成代码的下载

网友F:
对于SIP(system in a package)类型的芯片来说 ,都是内嵌的FLASH,所有厂家都会提供相应的FLASH算法,我们只管用就好了,但是对于有些外置FLASH的芯片来说,这时候就需要针对自己使用的FLASH特性自制FLASH算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