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如何用DMA输出啊?

楼主(2023-05-29):
试了好多次,用CPU就可以切换DMA就不行了

网友A:
频率的修改需要刷新定时器周期寄存器

网友B:
在使用DMA控制PWM时,可以通过配置DMA传输数据的方式来更改PWM输出的占空比和频率等参数。

网友C:
pwm比较模式如何反向输出

网友D:
可以编写一个回调函数,在其中更新PWM的占空比或频率等参数。

网友E:
选择一个DMA通道,并配置其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数据长度等参数。源地址可以是内存中的一段数据缓冲区,目标地址为PWM的占空比或频率寄存器地址。

网友F:
DMA传输PWM脉冲数据不连续。

网友G:
根据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和开发板,选择相应的PWM引脚并配置相关寄存器,设置PWM的频率、占空比等参数。

网友H:
DMA控制PWM输出为什么不能工作

网友I:
在使用DMA控制PWM时,需要确保DMA传输的数据与PWM参数的设置相匹配,以避免PWM输出的错误或不稳定

网友J(2024-02-11):
建议参考相关的硬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