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 RCD计算问题

楼主(2023-05-29):
既然RCD消耗漏感中的能量,请问红色方框中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还望各位坛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比较复杂,差不多是电源里比较难的点了。  多装机实验也可以搞定

网友B:
不是都告诉你根据“能量守恒”推导的吗? 把 Vclamp -Vor 看作肉感的电压,损耗功率 与 电压成正比,所以反射电压/肉感电压 *WL 是反射电压做的功。

网友C(2023-09-26):
可以参考《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Maniktala编著 第209页
对RCD嵌位电路的推导,说的很细致,可以参考

@shaorc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坛友的进步非常迅速!
@王栋春 :不用谢,我记得自己刚开始逛论坛的时候,您就经常来指导我的提问帖子,现在自己也进步不少了,也回馈分享一些资料
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