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从STM32移植到GD32的移植手册啊?

楼主(2023-05-29):
GD的兼容性还是不错的,直接烧ST的程序也能用

网友A:
GD32还可以直接使用ST的程序?

网友B:
很多人已经成功地将代码和项目从STM32移植到GD32当中了

网友C:
可以尝试搜索“从STM32移植到GD32的指南

网友D:
靠谱不?按理来说是需要修改寄存器的

网友E:
参考一下两者差异,进行适当调整

网友F:
没有,但是不是很复杂

网友G:
就是在进行代码移植时对比两者差异,并进行修改

网友H:
多进行调试和测试,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I:
GD如果可以直接烧录ST的芯片固件的话,ST的芯片 又要掉价了啊

网友J:
一般GD的技术支持是有这方面的技术移植资料的

网友K:
直接烧录虽然能用,但是有些功能是不支持的

网友L:
我觉得还是自己需要移植一下比较好,不然容易出现BUG

网友M:
这个操作好啊,但是GD的兼容性没有这么强的

网友N:
还是别直接烧录ST的固件了,GD可能会跑飞

网友O:
不如选择极海或者其他MCU,兼容性更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