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关于STM32F103C8T6的基础ADC_单通道_单次_软件触发-测量功能 - STM32/STM8单片机论坛 - ST MCU意法半导体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F103C8T6的基础ADC_单通道_单次_软件触发-测量功能

楼主(2023-05-29):
对于ADC的基础电压转换功能:

1.先是它的原理:

(1).adc是将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的东西,对于单片机而言,它需要一个输入的基准电压,用于和待测的模拟电压做对比。

      (2).adc功能在单片机里面的流程是这样的:

              1. 单片机的AIN引脚接收到外部的待测S模拟电压量

               2.Adc功能将“输入的待测模拟电压量”和”输入的基准电压”做量化和离散化。(12位的精度)

               3. 然后单片机外设经过内部计算,输出一量化值M,(假设输入的基准电压为3.3v,因为精度是12位,则3.3v被平均分成了4096份

              4. 最后通过公式Output=(M/4096)*3.3  PS:”3.3”为假定的输入的基准电压

2.代码逻辑图:

楼主:
代码实现:

main.c
#include <M_all.h>

volatile float mm=0;                                //声明一个全局变量 浮点数类型的,            因为想在调试中看mm的值,但是如果是局部变量,(因为mm除了被输入数据以后,没有被输出数据运算,所以会被keil优化,也就是不会在内存设置储存空间),而全局变量可以设置存储空间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         自动配置成72Mhz

                ADC_DeInit(ADC1);
                //默认化ADC1

                adc_init();
                //初始化ADC1

                while(1)
                {

                        mm=Read_ADC_data(ADC1);
                        //计算显示电压值

                }

        }

楼主:
M_adc.c
#include <M_all.h>

//------------------------------------------ADC校准函数(嵌在ADC_init函数内)-----------------------------------------------------//

void ADC_Reset(ADC_TypeDef* ADCx)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x);
        //复位校准寄存器             寄存器置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x));
        //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寄存器置0

  ADC_StartCalibration(ADCx);
        //ADC校准                    寄存器置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x));
        //等待校准完成                寄存器置0

}

//------------------------------------------ADC初始化函数-----------------------------------------------------//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结构体_ADC基础-声明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体_引脚基础-声明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时钟开启_GPIOA,ADC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结构体_引脚-PA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结构体_引脚-引脚频率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结构体_引脚-引脚模式_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体_引脚_结束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结构体_ADC-总模式_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结构体_ADC-是否扫描_单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结构体_ADC-是否连续_单次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结构体_ADC-触发方式_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结构体_ADC-对齐方式_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结构体_ADC-通道个数_单通道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结构体_ADC_结束配置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ADC1-时钟分频配置       PS:原始输入的ADC输入时钟是1/2的系统时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配置内容和ADC外设的具体对接函数   (ADC端口 ,ADC通道 ,转换序号-第几个转换 ,转换的周期)

        ADC_Cmd(ADC1,ENABLE);
        //开关_ADC-总开关

        ADC_Reset(ADC1);
        //ADC校准函数

}

//------------------------------------------ADC运算读取数值函数-----------------------------------------------------//

float Read_ADC_data(ADC_TypeDef* ADCx)
{
        float kk=0;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x,ENABLE);
        //开关_ADC软件触发-开关    状态寄存器为0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x,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寄存器置1

        kk=(3.3*(((float)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x)/4096)));
        //百分比值转化成电压值,    因为读取了数据寄存器,状态寄存器自动清0

        return kk;
        //返回电压值

}

楼主:
M_all.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_adc.h>

楼主:
PS:一开始,认为只要配置好,然后把使能打开就可以用了,结果发现不行,因为结构体配置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引脚和配置内容的对应函数,所以在配置完以后 还需要添加一个对应函数"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同时 要注意,这个函数里面的一个参数,第三个参数,RANK ,它是指该将通道设置为第几个顺序来转换电压值,(比如输入3,就是指这个通道作为第三个转换ad的顺序),在寄存器中,也就是指ADC_SQR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