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ADC-信号调理电路校准-excel-matlab

楼主(2023-05-29):
STM32-ADC-信号调理电路校准-excel-matlab
信号调理电路往往由于温漂,基准电压,误差叠加等问题造成调理后出现偏差,同时单片机内置adc也同样受到影响,在硬件校准后,需要软件校准。大致方法为:
excel公式

屏蔽掉程序中所以校准,将adc获取到的值打印出来:

ADC通道校准去除

各通道校准去除直接打印

2.通过改变各个通道输入采集adc值,计入excel表,同时计算理论值并绘制表格,插入散点图,显示公式。

楼主:
步骤:选中所需的数据点击插入散点图,选中图中任意一点右键显示公式,此时可以选择公式样式根据关系,其中十六进制转十进制函数如下:

楼主:
将公式复制到程序中。
matlab法测公式

原理类似于excel,matlab可以拟合出更加精准曲线,还有很多类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