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之UART的RS485支持功能

楼主(2023-05-30):
RS485 是串行通信系统中使用的一项标准。这项标准适用于长距离通信和有电噪声的环境。可以将多个接收器连接到这样的网络。这些特性使得 RS-485 在工业控制系统和类似应用中非常有用。
通过 RS485 方向信号可以控制外部 RS485 PHY。在此模式下会对方向信号使用 RTS I/O。一旦开始数据发送,该信号就会自动设置为高电平。如果是背靠背发送数据,将在字节之间保持该设置。如果正在接收数据,则应延迟新的发送,直至接收到该数据且方向信号已设置为发送。
图 14-9 所示的数据交换序列如下:
• 等待正在进行的接收完成。
• 激活在 RTS 引脚上进行发送的方向信号
• 发送数据(一个或多个字节)
• 等待正在进行的接收完成。
• 停用在 RTS 引脚上进行发送的方向信号
LCRH 寄存器的两个位字段用于定义外部驱动器方向控制的设置和保持时间:
• EXTDIR_SETUP 位定义了由信号用于控制 RS485 外部驱动器的 UART 时钟节拍数将在发送 START 位之前设置。产生的设置时间将介于 EXDIR_SETUP 值和EXDIR_SETUP + 一个波特率周期之间
• EXTDIR_HOLD 位定义了由信号用于控制 RS485 外部驱动器的 UART 时钟节拍数将在 STOP 位开始后复位。(如果启用了 2 个 STOP 位,则是在第二个 STOP 位开始后复位。)

网友A:
RS232/RS485,是两种不同的电气协议,也就是说,是对电气特性以及物理特性的规定,作用于数据的传输通路上,它并不内含对数据的处理方式。

网友B:
RS485应该是涵盖在串口通讯中的一种电气协议

网友C:
UART是一种异步收发传输器,是设备间进行异步通信的关键模块

网友D:
UART负责处理数据总线和串行口之间的串/并、并/串转换,并规定了帧格式;通信双方只要采用相同的帧格式和波特率,就能在未共享时钟信号的情况下,仅用两根信号线(Rx 和Tx)就可以完成通信过程,因此也称为异步串行通信。

网友E:
RS-485的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作平衡传输,它使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另一线定义为B。

网友F:
在设计RS-485总线组成的网络配置(总线长度和带负载个数)时,应该考虑到三个参数:纯阻性负载、信号衰减和噪声容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