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华大的技术人员

楼主:
这个BCONR寄存器没有BSEA位呀

网友A(点评):
国产芯片的痛

网友B(2023-05-30):
你这是哪个型号?有些型号支持双缓存的才需要这个标志位,如果只有单缓存的系列,可以忽略这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哪个型号?有些型号支持双缓存的才需要这个标志位,如果只有单缓存的系列,可以忽略这个位。 ...

H32L1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哪个型号?有些型号支持双缓存的才需要这个标志位,如果只有单缓存的系列,可以忽略这个位。 ...

这个也是H32L130mcu, 寄存器的名字也是错的

楼主:
TIMx_GCMCR是通用比较C基准寄存器, 还是通用比较基准缓存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Mx_GCMCR是通用比较C基准寄存器, 还是通用比较基准缓存寄存器

GCMCR,GCMDR,本质上还是通用比较寄存器,具体功能还是要根据使用的模式去理解
你截图的部分,可以这样理解:

一、开启缓存功能
如果是输出比较模式,GCMCR,GCMDR缓存写入的值,会在条件满足时更新到GCMAR,GCMBR。
如果是捕获模式,捕获条件满足时,GCMAR,GCMBR的值就会更新到GCMCR,GCMDR。
所以开启缓存功能后,GCMCR,GCMDR可以起到缓存作用。

二、不开启缓存功能
不开启缓存功能,GCMCR,GCMDR就是通用比较器,当满足比较条件时,可以产生中断或者事件,与GCMAR,GCMBR的功能差不多。